[STM32G4] PWM输出在负载下抖动明显,灯光闪烁像系统不稳定,需要排查

楼主(2025-10-01):
使用PWM驱动LED或电机时,示波器显示周期忽快忽慢。已经检查时钟和代码逻辑,但抖动仍存在,好像PWM在“走神”,怀疑干扰或DMA配置问题。

网友A:
这种问题要综合硬件和软件一起排查,逐步缩小原因范围。

网友B:
电源纹波和负载波动会引起PWM抖动,我之前加了滤波电容改善不少。

网友C:
PWM时钟源是否稳定,使用内部或外部时钟差异大。

网友D:
DMA搬运数据时CPU占用过高也会引起抖动。

网友E:
ISR任务太多或占用时间过长,会影响PWM输出的稳定性。

网友F:
灯光本身驱动电路也可能干扰输出,尤其是大功率LED。

网友G:
定时器溢出值和模式配置要确认正确,否则容易出现周期不稳。

网友H:
PWM和ADC或其他外设共享资源时,会出现短时抖动。

楼主:
抖动频率是否规律,可以帮助判断是干扰还是代码逻辑问题。

网友I:
我遇到过时钟树配置不合理导致PWM周期不稳定,调整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