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内存接近上限时系统直接卡死无响应,怀疑RAM管理存在问题

楼主(2025-10-01):
系统运行长时间任务或大数据处理时,RAM占用接近极限后系统卡死。没有触发看门狗,好像内存在“**”,希望找到安全的内存管理方式。

网友A:
确保监控机制和异常处理到位,RAM占用高时能优雅处理。

网友B:
堆栈溢出是大概率原因,我之前遇到过加了监控就解决了。

网友C:
使用RTOS时,堆和任务栈大小要合理规划,避免占满RAM。

网友D:
malloc失败没有处理会直接导致程序挂掉。

网友E:
STM32小内存板子容易出现碎片化问题,静态分配更安全。

网友F:
ISR占用过多栈空间也会卡死,建议分析每个任务栈用量。

网友G:
建议定期打印剩余内存,观察趋势。

网友H:
我用环形缓冲区处理大数据时,避免了内存峰值问题。

网友I:
内存碎片化累积可能最终导致系统挂掉。

楼主:
静态分配关键数据比动态分配安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