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掉电后关键数据全丢失,断电保持功能完全无效,影响系统可靠性

楼主(2025-10-01):
上电后数据全空,已经检查备份寄存器和断电保存逻辑,但功能没有生效,好像芯片把数据“忘光了”,影响系统可靠性,需要寻找可靠的数据保存方案。

楼主:
先确认保存逻辑是否执行,再考虑硬件优化方案。

网友A:
打算保存到Flash吗?Flash保存比寄存器稳定得多。

网友B:
C0系列备份寄存器功能有限,掉电保护需要硬件配合。

网友C:
掉电检测和保存时机要设计好,不能在电压下降阶段写数据。

网友D:
EEPROM模拟或者外部EEPROM也是可行方案。

网友E:
电池备份接入与否直接影响保存效果。

网友F:
保存逻辑是否正确,写入顺序和时机可能影响结果。

网友G:
写Flash太频繁会损耗寿命,设计时要权衡。

网友H:
外部存储器可以结合DMA,减少写入占用。

网友I:
PCB走线和电源稳定性也会影响掉电保存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