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倾佳电子户用储能系统架构、拓扑及SiC碳化硅功率器件应用深度解析

楼主(2025-10-01):
倾佳电子户用储能系统架构、拓扑及SiC碳化硅功率器件应用深度解析倾佳电子(Changer Tech)是一家专注于功率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分销商。主要服务于中国工业电源、电力电子设备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倾佳电子聚焦于新能源、交通电动化和数字化转型三大方向,并提供包括IGBT、SiC MOSFET、GaN等功率半导体器件以及新能源汽车连接器。
倾佳电子杨茜致力于推动国产SiC碳化硅模块在电力电子应用中全面取代进口IGBT模块,助力电力电子行业自主可控和产业升级!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三个必然,勇立功率半导体器件变革潮头: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模块全面取代IGBT模块和IPM模块的必然趋势!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全面取代IGBT单管和大于650V的高压硅MOSFET的必然趋势!
倾佳电子杨茜咬住650V 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全面取代SJ超结MOSFET和高压GaN 器件的必然趋势!
第一章:户用储能系统架构范式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向低碳化转型,以光伏为代表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渗透率持续提升,户用储能系统作为提升电能质量、实现能源自给和优化用电成本的关键技术,正迎来快速发展期 。户用储能系统的核心在于其电气架构,其中,直流耦合与交流耦合是两种主流的技术路径,它们从根本上决定了系统的能量流向、转换效率和应用场景。
1.1 直流耦合架构直流耦合架构,又称混合型逆变器方案,其核心是将光伏(PV)阵列和储能电池连接至混合逆变器的同一直流侧母线(DC Bus)上 。
工作原理与能量路径:在这种架构中,光伏组件产生的直流电通过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模块后,直接汇入内部的直流母线。当光伏发电功率超出家庭负载需求时,多余的能量通过一个双向DC/DC变换器直接为电池充电。这个“DC到DC”的充电路径避免了传统方案中“DC-AC-DC”的多次能量转换,从而显著提升了能量利用效率。当需要从电池取电时,能量同样通过该DC/DC变换器流向直流母线,再由逆变器转换为交流电供给负载或电网。
效率与成本优势:由于能量在光伏、电池和直流母线之间以直流形式流动,减少了转换环节,直流耦合系统的全系统往返效率通常可高达97%以上,而交流耦合系统一般在90%左右 。此外,该架构将光伏MPPT、电池充放电管理和并网逆变功能集成于一台“光储一体机”或“混合逆变器”中,相较于需要独立光伏逆变器和储能逆变器的交流耦合方案,减少了关键功率设备的数量,从而降低了初始硬件投资和安装成本 。
应用场景:直流耦合架构因其高度集成和成本效益,是新建光伏储能系统(即“增量市场”或“绿地”项目)的理想选择,能够从设计之初就实现系统整体优化 。
1.2 交流耦合架构
交流耦合架构的特点是光伏发电系统和电池储能系统各自独立,通过交流侧进行连接和能量交换 。

工作原理与能量路径:一个典型的交流耦合系统包含一个标准的光伏并网系统(光伏阵列 + 光伏逆变器)和一个独立的储能系统(电池 + 双向储能逆变器)。两个系统并行连接在家庭的交流电网上。当需要用光伏电力为电池充电时,能量必须经历“DC(光伏)→ AC(光伏逆变器)→ DC(储能逆变器)→ DC(电池)”的转换路径。这种“双重转换”是其效率低于直流耦合系统的主要原因 。
灵活性与可扩展性:交流耦合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卓越的灵活性和模块化特性。对于已经安装了光伏并网系统的家庭(即“存量市场”或“棕地”项目),加装储能系统时无需对原有光伏部分做任何改动,只需将储能系统并联在交流侧即可。这种即插即用的特性使得系统升级和扩展变得非常便捷 。
应用场景:交流耦合方案是为现有光伏系统增加储能功能的首选,广泛应用于改造和升级市场。此外,当光伏阵列与储能单元物理位置相距较远时,交流耦合也因其布线简单的优势而具备应用价值 。

1.3 架构对比与市场趋势直流耦合与交流耦合的选择是效率、成本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直流耦合以其高效率和低成本在新建市场中占据优势,而交流耦合则凭借其灵活性主导着存量改造市场。
表1: 直流耦合与交流耦合架构对比
特性直流耦合架构交流耦合架构
能量转换效率更高,通常 >97%

较低,通常约90%

系统成本较低,仅需一台混合逆变器

较高,需要光伏和储能两台逆变器

系统灵活性较低,扩展复杂

很高,易于改造和扩展

核心组件混合逆变器(光储一体机)光伏逆变器 + 储能逆变器
主要应用市场新建光储系统(增量市场)

现有光伏系统加装储能(存量市场)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系统架构的选择直接决定了其内部电力电子拓扑的演进方向。直流耦合架构将多个端口(光伏、电池、电网/负载)的能量管理集中于一个设备中,这自然催生了对更高效、更紧凑的多端口功率变换器的需求。这种需求正是推动三端口变换器等先进拓扑发展的核心动力。相比之下,交流耦合架构的本质是分布式、单功能变换器的组合。因此,市场对更高效率和更低系统成本的追求,正驱动着直流耦合方案及其核心的多端口变换器技术不断创新。

第二章:新兴拓扑—三端口变换器(TPC)的兴起在直流耦合架构的驱动下,为了进一步提升功率密度、降低系统成本和复杂性,三端口DC-DC变换器(Three-Port Converter, TPC)作为一种高度集成的拓扑结构应运而生。它被视为替代传统双DC-DC变换器方案(一个用于光伏MPPT,一个用于电池双向充放电)的下一代技术。
2.1 TPC原理与核心优势三端口变换器是一种单一的功率变换级,能够同时连接三个电气端口,通常是光伏输入端、电池储能端和连接逆变级的直流母线/负载端 。其核心优势在于通过功率器件和磁性元件的复用,实现了比传统方案更高的集成度。
相较于使用两个独立DC-DC变换器的传统直流耦合方案,TPC的主要优势包括:
减少组件数量:用一个集成的变换器取代了两个,显著减少了功率开关、驱动电路、控制器和磁性元件的数量 。
提高功率密度:更少的组件意味着更小的体积和重量,有助于实现更紧凑、轻量化的光储一体机设计 。
降低系统成本:硬件成本和制造成本因组件数量的减少而降低 。
集中式能量管理:所有端口的能量流动由一个控制器统一协调,简化了控制架构,并可能实现更优的全局能量管理策略 。
这种拓扑的本质是从“功能集成”迈向了“器件复用”。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同一个开关管或电感器可能被用于不同的能量传输路径,这是实现超高功率密度的关键 。

2.2 TPC拓扑与工作模式根据电气隔离特性,TPC可分为非隔离型、部分隔离型和全隔离型 。在户用储能这类对成本和效率敏感且通常不需要在直流侧进行电气隔离的场景中,非隔离型TPC因其结构简单、效率高而成为主流选择 。
一个典型的TPC能够灵活地管理系统内的功率流,以适应不同的工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工作模式 :
单输入单输出(SISO)模式
光伏 → 负载/电网:光伏单独为负载供电或向电网馈电。
光伏 → 电池:光伏为电池充电。
电池 → 负载/电网:电池单独为负载供电。
单输入双输出(SIDO)模式
光伏 → 电池 + 负载/电网:光伏功率同时满足负载需求并为电池充电。
双输入单输出(DISO)模式
光伏 + 电池 → 负载/电网:光伏和电池共同为大功率负载供电。
为了在有限的开关器件下实现对多个端口的精确控制,TPC通常需要采用更复杂的调制策略,例如占空比(PWM)和开关频率(PFM)混合调制,以同时控制两个独立的变量(如光伏MPPT和电池充电电流)。
TPC拓扑的实用化和性能优势的发挥,离不开高性能功率半导体的支持。在多模式、双向的能量流动中,开关器件需要承受变化的电压和电流应力,并保持极低的损耗。碳化硅(SiC)MOSFET等宽禁带半导体器件,以其高耐压、低导通电阻、高速开关和优异的高温性能,成为实现高效、高密度三端口变换器的理想选择。

第三章:器件级技术选型—碳化硅(SiC)MOSFET的应用
户用储能逆变器的性能、效率和功率密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核心功率半导体器件的选择。碳化硅(SiC)MOSFET凭借其优越的材料特性,正在成为取代传统硅基(Si)IGBT和MOSFET的关键技术。不同电压等级的SiC MOSFET在储能系统的各个功率级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
3.1 系统电压等级与器件选型依据在设计并网逆变器时,直流母线电压(VDC)的设定是首要考虑因素。为了确保逆变器能够向电网注入受控的电流,其直流母线电压必须始终高于电网电压的峰值。对于单相230V RMS的交流电网,其峰值电压为 230V×2
≈325V 。考虑到控制裕量和线路电压波动,工程实践中通常将直流母线电压设定在380V至400V之间 。在一些更高功率的应用中,也会采用800V的直流母线。
逆变级:逆变桥的开关器件需要承受完整的直流母线电压,并能抵御开关过程中因杂散电感引起的电压过冲。因此,器件的额定电压必须远高于母线电压。
DC/DC级:光伏MPPT和电池DC/DC变换器的电压等级取决于光伏组串电压(通常为200V-500V)和电池包电压(正从48V向更高电压平台如200V-500V发展)。
3.2 650V SiC MOSFET的应用:MPPT与电池DC/DC650V电压等级的SiC MOSFET是户储系统中光伏MPPT升压(Boost)变换器和双向电池充放电(Buck-Boost)变换器的理想选择。这些级的输入/输出电压通常在500V以下,650V的额定电压提供了充足的安全裕度。
以基本半导体的B3M040065Z(650V/40mΩ)为例,其在这些应用中的优势体现在 :
高频开关性能:该器件具有较低的总栅极电荷(Qg 典型值为60 nC)和极低的开关损耗(在400V/20A条件下,Eon 约为115 µJ,Eoff 约为27 µJ)。低开关损耗使得变换器可以在更高的频率(例如65 kHz以上)下工作,从而可以使用更小尺寸的电感和电容等磁性元件,这对于提高系统的功率密度、减小体积和降低成本至关重要 。
高效率:40 mΩ的低导通电阻(RDS(on))有效降低了导通损耗。在3.6 kW无桥PFC拓扑的应用仿真中,该器件在264V交流输入下的总损耗低至7.24W,最高结温仅为101.85℃,展现了卓越的能效表现 。
高可靠性:B3M040065Z具有高达220的C_{iss}/C_{rss}比值,这有助于抑制在桥式拓扑中由高dv/dt引起的寄生导通风险,增强了系统在高频工作下的稳定性 。
3.3 750V SiC MOSFET的应用:高压DC/DC与逆变器750V电压等级的SiC MOSFET为设计者提供了介于650V和1200V之间的优化选择。对于直流母线电压在400V-500V的系统,750V器件相比650V器件提供了更大的电压安全裕量,增强了系统的可靠性;而相比1200V器件,它在同等电流能力下通常具有更优的开关性能和成本。
以B3M010C075Z(750V/10mΩ)为例,其特性使其非常适合高功率密度的应用 :
极低的导通损耗:在25℃时,其典型R_{DS(on)}仅为10 mΩ,并能承载高达240A的连续漏极电流,这使其成为处理大电流、高电压电池包能量流动的双向DC/DC变换器的理想选择 。
卓越的热性能:该器件采用银烧结(Silver Sintering)工艺,显著改善了热阻。其结壳热阻(Rth(j−c))典型值仅为0.20 K/W 。优异的散热能力确保了器件在高功率运行下的温度稳定性和长期可靠性。
在逆变器中的应用:在400V直流母线的逆变器中,使用750V MOSFET可以从容应对开关过冲,其可靠性远高于650V器件,同时避免了使用1200V器件可能带来的过设计问题。

3.4 1200V SiC MOSFET的应用:主逆变级1200V SiC MOSFET是户储逆变器主功率级的核心器件,尤其适用于直流母线电压达到或超过800V的系统。这一电压等级确保了器件能够安全承受母线电压以及由杂散电感和快速电流变化(Lstray×di/dt)引起的瞬态电压尖峰。
基本半导体的1200V产品系列,如B3M040120Z(1200V/40mΩ)和B3M013C120Z(1200V/13.5mΩ),展现了该电压等级器件的性能优势:
优异的高温性能(B3M040120Z):在175℃的高结温下,B3M040120Z的$R_{DS(on)}$上升至75 mΩ,性能与业界领先的平面栅工艺产品相当,显示出良好的热稳定性。这对于在密闭环境中长时间运行的逆变器至关重要 。
卓越的动态性能(B3M040120Z):该器件具有85 nC的低Qg和仅为6 pF的极低反向传输电容(Crss),确保了快速、清晰的开关瞬态,从而降低开关损耗并减少电磁干扰(EMI)。
大功率处理能力(B3M013C120Z):这款器件提供了更低的13.5 mΩ导通电阻和高达180A的电流能力,适用于功率等级超过10 kW的大功率户用储能系统 。其在800V/60A下的开关能量数据(  Eon = 1200 µJ, Eoff = 530 µJ)也凸显了在高压下开关所需的能量,这对门极驱动和热管理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 。
从系统设计的角度看,像基本半导体这样提供从650V、750V到1200V的完整SiC MOSFET产品组合,对开发者极具价值。它允许设计者为混合逆变器中的MPPT、电池DC/DC和逆变器等不同功率级,从同一供应商、同一技术代次(如“B3M”系列)采购所有关键功率器件。这不仅简化了供应链,也确保了整个系统中器件特性的一致性,从而简化了驱动设计、热设计和可靠性验证过程,加速了产品开发周期 。
第四章:深度性能分析与设计考量要充分发挥SiC MOSFET在户用储能系统中的潜力,不仅需要选择合适的器件,还必须在门极驱动、可靠性评估和热管理等方面进行精细化设计。
4.1 关键性能参数对比以下表格汇总了前述关键SiC MOSFET器件的核心参数,以便进行横向对比。
表2: 650V SiC MOSFET (B3M040065Z) 关键参数
参数测试条件典型值单位
RDS(on) @ 25°CVGS=18V,ID=20A40mΩ
RDS(on) @ 175°CVGS=18V,ID=20A55mΩ
QgVDS=400V,ID=20A60nC
CrssVDS=400V7pF
Eon (体二极管续流)400V,20A,25∘C115µJ
Eoff (体二极管续流)400V,20A,25∘C27µJ表3: 750V SiC MOSFET (B3M010C075Z) 关键参数
参数测试条件典型值单位
RDS(on) @ 25°CVGS=18V,ID=80A10mΩ
RDS(on) @ 175°CVGS=18V,ID=80A12.5mΩ
QgVDS=500V,ID=80A220nC
CrssVDS=500V19pF
Eon (体二极管续流)500V,80A,25∘C910µJ
Eoff (体二极管续流)500V,80A,25∘C625µJ
表4: 1200V SiC MOSFETs 关键参数
参数B3M040120ZB3M013C120Z单位
RDS(on) @ 25°C (Typ.)40 (@40A)13.5 (@60A)mΩ
RDS(on) @ 175°C (Typ.)75 (@40A)23 (@60A)mΩ
Qg (Typ.)85 (@40A)225 (@60A)nC
Crss (Typ.)614pF
Eon (体二极管续流, Typ.)663 (@40A, 800V)1200 (@60A, 800V)µJ
Eoff (体二极管续流, Typ.)162 (@40A, 800V)530 (@60A, 800V)µJ4.2 关键设计要点4.2.1 门极驱动与米勒钳位SiC MOSFET的开关速度比Si器件快一个数量级,这带来了极低的开关损耗,但也对门极驱动设计提出了严峻挑战。在半桥或全桥拓扑中,当一个开关管(如下管)处于关断状态时,其桥臂对管(上管)的快速开通会导致中点电压急剧上升(高dv/dt)。这个dv/dt会通过下管的栅漏电容(Cgd,即Crss)产生一个米勒电流,该电流流过关断栅极电阻(Rgoff),在栅源两端产生一个正向电压尖峰。如果这个尖峰超过了MOSFET的开启阈值电压(VGS(th)),就会导致下管被错误地短暂导通,形成上下管直通,引发灾难性故障 。
由于SiC MOSFET的$V_{GS(th)}$相对较低(通常在2-3V范围),且开关速度极快,米勒效应尤为显著。为抑制此现象,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负压关断:采用负的栅极关断电压(如-4V或-5V)可以提供更大的噪声裕量,使米勒尖峰更难达到开启阈值 。
米勒钳位(Miller Clamp):使用带有米勒钳位功能的专用驱动芯片(如BTD5350MCWR)是最高效的解决方案。该功能在MOSFET关断期间,通过一个额外的低阻抗通路将栅极直接钳位到负电源轨。双脉冲测试波形明确显示,在无钳位功能时,关断侧MOSFET的栅极电压被抬升至7.3V,远超其开启阈值;而启用米勒钳位后,该电压尖峰被有效抑制在2V以下,从而彻底避免了寄生导通的风险 。
4.2.2 可靠性与寿命对于使用寿命要求长达10-15年的户用储能系统,功率器件的长期可靠性至关重要。历史上,栅极氧化层的可靠性是SiC MOSFET的一个技术挑战。为此,器件制造商需提供严苛的可靠性测试数据。
基本半导体提供的可靠性验证报告显示,其SiC MOSFET通过了远超行业标准的加严测试 :
高温反偏(HTRB)测试:在110%的额定击穿电压和175℃结温下,器件通过了2500小时的测试,其等效应力时间超过标准要求的4倍。
经时击穿(TDDB)测试:该测试通过施加高栅极电压来加速栅氧层的老化,从而预测其本征寿命。测试结果表明,其第二代(B2M系列)产品在18V的工作栅压和175℃结温下,平均无故障时间(MTTF)超过2×109小时,相当于超过22万年,证明了其栅氧层具有极高的内在可靠性 。
这些数据为系统设计者提供了强大的信心,确保了SiC器件在充电桩、光伏逆变器等高要求场景下的长期稳定运行。
4.2.3 统级优化考量实现SiC器件的全部性能优势,需要系统级的协同优化。例如,在双脉冲测试数据中可以观察到,续流器件的选择对开通损耗(Eon)有显著影响。当使用MOSFET自身的体二极管作为续流二极管时,E_{on}较高,因为包含了体二极管反向恢复过程带来的损耗。而当使用外部的SiC肖特基二极管(SBD)作为续流器件时,由于SBD几乎没有反向恢复电荷,E_{on}可以显著降低 。这表明,仅仅将Si IGBT替换为SiC MOSFET是不够的,还需要对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如续流二极管)进行相应升级,才能实现系统效率的最大化。
此外,供应商基本半导体提供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经过验证的驱动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板参考设计,能够大大降低工程师的设计门槛,帮助他们规避SiC驱动设计中的常见陷阱,从而加速产品上市进程 。
第五章:总结与未来展望深圳市倾佳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倾佳电子”)是聚焦新能源与电力电子变革的核心推动者:
倾佳电子成立于2018年,总部位于深圳福田区,定位于功率半导体与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的专业分销商,业务聚焦三大方向:
新能源:覆盖光伏、储能、充电基础设施;
交通电动化:服务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电控、电池、电机)及高压平台升级;
数字化转型:支持AI算力电源、数据中心等新型电力电子应用。
公司以“推动国产SiC替代进口、加速能源低碳转型”为使命,响应国家“双碳”政策(碳达峰、碳中和),致力于降低电力电子系统能耗。
需求SiC碳化硅MOSFET单管及功率模块,配套驱动板及驱动IC,请搜索倾佳电子杨茜

户用储能市场的发展正由宏观的“双碳”目标和用户侧对经济性、独立性的追求共同驱动 。在这一背景下,系统架构、电力电子拓扑和半导体器件技术正在协同演进,共同塑造着下一代户用储能产品的形态。
架构与拓扑的融合:市场对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的持续追求,正推动系统架构向高度集成的直流耦合方案演进。作为直流耦合架构的理想实现方式,三端口变换器(TPC)等创新拓扑通过器件复用和集中式管理,将功率密度和成本效益推向新的高度。
SiC MOSFET的核心驱动作用:这些先进拓扑的实现离不开以SiC MOSFET为代表的宽禁带半导体器件。从650V、750V到1200V的完整电压序列,SiC MOSFET凭借其低损耗、高频率、高可靠性的优势,精准匹配了户储系统中MPPT、电池DC/DC和逆变器等不同功率级的需求,成为提升系统整体性能的基石。
未来趋势:展望未来,户用储能技术将向着更高的集成度、模块化设计和智能化管理方向发展。系统将不仅是能源的存储单元,更将成为家庭能源管理中心,并与电动汽车(V2H)、虚拟电厂(VPP)等新兴应用深度融合 。在器件层面,随着SiC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成本的持续下降 ,其在户储领域的渗透率将进一步提高,推动户用储能系统变得更高效、更紧凑、更具经济性,从而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
综上所述,户用储能系统的技术发展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从系统架构的优化选择,到电力电子拓扑的创新集成,再到核心半导体器件的性能飞跃,三者环环相扣,共同推动着行业向着更高效、更可靠、更经济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