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RA4M2-SENSOR开发板的低功耗测试对比

楼主(2025-10-01):
RA4M2-SENSOR开发板提供了电源管理,所提供的三种低功耗模式为:睡眠模式(Sleep Mode)、软件待机模式(Software Standby Mode)、贪睡模式(Snooze Mode。进入低功耗模式,从而减少能耗、延长系统工作时长。
为进行低功耗模式下的功耗检测和对比,可通过按键来切换工作模式。
开发板上有3个按键,可选取其中的K3键来承担模式切换的作用。
1  K3键电路
RASC中,将K3键赋予中断处理功能的配置如图2和图3所示,此外还需添加串口通讯及低功耗模式功能入栈,并对属性加以设置,见图4和图5所示。
2 引脚配置

3属性配置

4 添加低功耗模式

5 属性配置

在生成项目工程后,需添加的相应函数为:
void LPM_Init()
{
    R_LPM_Open (&g_lpm0_ctrl, &g_lpm0_cfg);
}

void EnterLowPowerMode()
{
    if (!in_LPM)
    {
        printf ("进入低功耗模式\n");
        in_LPM = true;
        R_LPM_LowPowerModeEnter (&g_lpm0_ctrl);
    }
}

其能耗测试的主程序为:
void hal_entry(void)
{
           err = R_SCI_UART_Open(&g_uart9_ctrl, &g_uart9_cfg);
       assert(FSP_SUCCESS == err);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0_PIN_02, BSP_IO_LEVEL_LOW);
           LPM_Init ();
       IRQ_Init ();
           printf ("低功耗能耗检测: \r\n");
       while (1)
       {
         if (key_pressed == true)
         {
            key_pressed = false;
            if (!in_LPM)
            {
                EnterLowPowerMode ();
                printf ("退出待机模式\n");
            }
            else
            {
                in_LPM = false;
            }
         }
       }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测试结果如图6和图7所示,可见在2种工作模式下,其能耗相差近30mW
6 常规能耗

7 低功耗模式下能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