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放假,修了个太阳能

楼主(2025-10-01):
线磨断了,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位置

网友A:
对于瓜总这样的大神,这都是小儿科的事!

网友B:
动手靠能力

网友C:
这是用了多久的电线了?都破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了多久的电线了?都破损了。

看接线工艺就不像专业的,毛刺和压线都不正规。

网友D:
左边第一根线松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了多久的电线了?都破损了。

随便接,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第一根线松掉了吗?

不是,线磨损了,重新接

网友B:
能者多劳

为了省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