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如何在STM32CubeIDE中擦除指定位置的flash。

楼主(2025-10-01):
对于我的具体使用需求,我将配置数据存储在闪存的最后一页,目前正在研究如何擦除它,以便在程序中重写某一部分,但我也希望通过重新编程来配置它。我可以检查该页是否为空并将设置写入其中,但我还没有找到在STM32CubeIDE中擦除它的方法,据我所知,我需要配合ST-Link Utility才能擦除闪存。

网友A:
ST官方提供的编程工具,支持擦除、编程和验证Flash。

网友B:
调用HAL库的擦除函数,启动目标区域的擦除。

网友C:
在代码中调用HAL_FLASHEx_Erase()函数来擦除指定扇区。

网友D:
通过代码动态擦除指定扇区/页

网友E:
STM32 芯片要求擦除操作必须按扇区对齐,否则会报错。

网友F:
扇区大小不可分割

网友G:
大扇区擦除耗时较长

网友H:
配合ST-Link Utility擦除闪存试一下

网友I:
HAL_FLASH_Unlock();  // 解锁Flash
HAL_FLASHEx_Erase(&erase_init, &sector_error); // 擦除扇区
HAL_FLASH_Lock();    // 锁定Flash

网友J:
需要在调试前清空某个 Flash 扇区,或者验证 Flash 写入是否成功时,这是最佳选择。

网友K:
使用 STM32CubeIDE 的调试功能

网友L:
HAL库函数

网友M:
需根据芯片手册查询目标地址对应的扇区号。

网友N:
擦除操作不可逆!

网友O:
调用 HAL_FLASH_Unlock() 解除写保护。

网友P:
在擦除前需解除Flash的写保护,防止误操作。

网友Q:
需通过HAL库函数操作Flash控制器

网友R:
擦除的扇区内的数据现在全部变为了 0xFFFFFFFF。

网友S:
通过调试器控制台发送Flash擦除命令。

网友Q:
适用于下载新程序前自动擦除旧程序,支持全片或指定扇区擦除。

网友T:
确保擦除地址在Flash范围内

网友U:
擦除完成后锁定Flash,防止意外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