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外设SPI通信偶尔失步导致数据错乱的问题排查困惑

楼主(2025-10-02):
最近用SPI和外部传感器通信时,偶尔会出现数据错位,像是突然走神一样。示波器看波形还算正常,但结果有时偏移几个字节。我尝试降低速率,问题缓解但没彻底解决,不确定是配置细节还是硬件干扰。

网友A:
有些传感器对初始化时序要求比较严格,可以再确认一下启动阶段。

楼主: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后来发现是片选信号没有拉稳,导致对方设备提前响应。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在SPI发送前后加一些延时,我当时是加了几微秒才稳定下来。

网友C:
我感觉像是DMA配置上可能有遗漏,检查一下缓冲区和中断优先级。

网友D:
有时候外设响应时间比较慢,你要不要看看是不是从机那边没跟上。

网友E: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最后是电源上噪声太大,导致时序抖动。

网友F:
要不要换根排线试试?线长过长或者接触不良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G:
我怀疑可能是时钟极性和相位配置跟传感器要求没完全对上。

网友H:
你有没有抓过更长时间的逻辑分析仪波形?可能能看到异常点。

网友I:
我以前调试时在片选信号上加了上拉电阻,效果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