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定时器输出捕获信号偶尔错乱像是跑飞了一样

楼主(2025-10-02):
我用定时器做输入捕获,测量方波频率,大部分时候稳定,但偶尔输出值会乱跳,好像MCU走神了一下。尝试过调时钟源和滤波,但问题依旧,不知道是不是中断优先级的锅。

网友A:
有可能是捕获寄存器没读干净,下次触发的时候累积了。

网友B:
我怀疑是DMA和中断抢占的问题,可以试试把优先级拉开。

楼主:
之前我遇到过类似情况,是因为输入脚抖动,后来加了RC滤波就好了。

网友C:
你有开别的外设吗?有时候ADC DMA也会干扰定时器。

网友D:
输出乱跳的频率有没有规律?看起来像是定时器溢出。

网友E:
我建议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输入和中断时序。

网友F:
你代码里是不是用了浮点计算?我这边之前因为这个卡顿过。

网友G:
我觉得可以把NVIC调成分组优先级,避免同时打断。

网友H:
如果是偶发的,可能是栈溢出导致中断处理异常。

网友I:
你换个GPIO脚试试,看看是不是硬件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