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设备模式下文件传输速度总是慢半拍

楼主(2025-10-02):
用OTG做U盘功能,实际拷贝文件时速率比理论值慢很多,感觉像总在等回应。我换过块Flash,尝试过调整FatFS参数,但效果不大,怀疑是不是USB堆栈处理效率的问题。

网友A:
你可以先裸写数据测试,排除FatFS干扰。

网友B:
USB那块栈挺重的,你开优化编译了吗?

网友C:
我建议你抓USB总线包看看,是不是主机在等待。

楼主:
Flash写入速度是个大瓶颈,可以试试缓存写。

网友D:
我感觉是文件系统层面的问题,你试过exFAT吗?

网友E:
你换条短点的USB线试过吗?我有次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F:
有可能是时钟精度不够,USB对这个很敏感。

网友G:
我之前踩过坑,是因为任务优先级不对。

网友H:
速度慢是连续还是间歇性的?两种情况原因不一样。

网友I:
如果是小文件多的话,FatFS目录操作会拖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