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串口接收数据丢包像漏了几拍的节奏

楼主(2025-10-02):
串口用DMA接收,发现长时间运行后数据会少几个字节,好像有人偷走了中间几拍。尝试过改环形缓冲区大小,问题缓解但没根治,感觉可能和DMA中断响应不及时有关。

网友A:
把DMA优先级调高点试试,可能能改善。

网友B:
你开了空闲中断了吗?环形缓冲区必须配合这个用。

网友C:
之前我遇到过,是因为波特率太高,MCU忙不过来。

网友D:
看看是不是FIFO配置没开,L0系列有点坑。

楼主:
我怀疑是数据粘包导致你误以为丢字节。

网友E:
DMA指针更新的时候是不是没及时清?

网友F:
你能不能试试用双缓冲模式?这样不会断。

网友G:
我一般是加个协议层校验,这样能看出丢多少。

网友H:
波特率和时钟不准也会有问题,尤其是内部RC。

网友I:
如果是小文件多的话,FatFS目录操作会拖后腿。

网友J:
有规律地、间歇性地丢失一帧或几帧数据?

网友K:
如果数据流入速度超过缓冲区处理能力,未及时读取的数据会被覆盖,导致丢包。

网友L:
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过长

网友M:
避免数据覆盖。

网友N:
配置USART空闲中断,检测帧结束。

网友O:
接收缓冲区溢出

网友P:
处理速度跟不上接收速度

网友Q:
确保串口中断能被及时响应。

网友R:
若不使用 DMA,在中断中仅做 “数据搬运”,避免耗时操作

网友S:
高速数据流下,缓冲区容量不足,未及时处理的数据被覆盖。

网友T:
DMA循环模式,持续接收数据

网友U:
优化缓冲区与中断处理

网友V:
过高的波特率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增加,从而引发丢包现象。

网友W:
暂时注释掉主循环中所有非必要的代码,只保留最简单的串口接收和回环发送功能。

网友X:
增大接收缓冲区

网友Y:
中断响应不及时

网友Z:
添加CRC校验,错误时请求重传。

网友AA:
统计丢包率

网友AB:
未正确清除中断标志位,导致中断被异常屏蔽

网友AC:
软件缓冲区设计不合理

网友AD:
RC振荡器稳定性差,波特率不对,时钟不准会影响单片机通信和定时功能。

网友AE:
提高波特率导致MCU处理不过来,可检查MCU处理能力或降低波特率。

网友AF:
串口中断的优先级如果设置不当,可能会被其他更频繁或更耗时的中断长时间屏蔽,导致串口中断无法及时响应。

网友AG:
是的,可能没及时清除DMA指针,导致数据传输错误。需要检查DMA初始化代码,确保每次传输后指针被正确更新。

网友AH:
长时间的中断服务可能导致系统响应变慢,需要优化代码,缩短执行时间。

网友AI:
小文件多时,FATFS目录操作效率不高,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文件系统。

网友AJ:
当然可以,双缓冲模式可以减少画面闪烁,提高显示效果。需要你提供具体环境,我才能指导如何实现。

网友AK:
检查缓冲区状态

网友AL:
数据丢失可能是由于通信干扰或传输速率过快引起。检查信号传输路径和速率设置。

网友AM:
可能是因为单片机的处理能力有限,导致无法在数据接收的瞬间完成处理,可以尝试提高单片机的运行速度或优化算法。

网友AN:
根据实际数据量调整DMA缓冲区大小

网友AO:
缓冲区就像一个仓库,数据是货物。如果货物来太快,仓库放不下,后面的货物就会把前面的货物挤走,导致丢失。

网友AP:
要让串口中断快速响应,需要优化中断优先级和中断服务程序,减少中断延迟。

网友AQ:
是不是速率太快导致的

网友AR:
波特率或时序偏差

网友AS:
口接收中断优先级设置过低,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 长时间抢占

网友AT:
环形缓冲区必须配合这个用

网友AU:
环形缓冲区必须配合这个用。

网友AV:
要保证串口中断及时响应,可以在初始化时设置中断优先级,确保中断服务程序足够快。

网友AW:
中断优先级与响应速度优化

网友AX:
还是细节如时钟频率等

网友AY(2025-11-02):
是数据粘包导致你误以为丢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