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低功耗模式下唤醒时间比预期要长

楼主(2025-10-02):
进入STOP模式后用RTC唤醒,实际唤醒时间比设定值要多几十毫秒,好像在慢悠悠地起床。检查过RTC配置,时钟源用的是LSE,还是有这个偏差,不知道是不是库函数延迟。

网友A:
你抓个GPIO翻转确认一下实际延迟。

网友B:
我怀疑是LSE稳定时间引起的,先预热看看。

网友C:
STOP模式恢复外设本来就要时间,你量过哪个环节慢?

网友D:
我试过换HSI作为唤醒,速度快很多。

网友E:
可能是唤醒后初始化代码太多拖慢了。

网友F:
你能不能在汇编里直接测唤醒点?

楼主:
HAL库有额外延迟,你用LL库试试看。

网友G:
看下电压调节模式,不同模式恢复时间不一样。

网友H:
我感觉几十毫秒还算正常,可能和手册一致。

网友I:
有可能是中断服务函数里面拖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