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CAN总线偶尔出现莫名的错误帧

楼主(2025-10-02):
做CAN通讯时,设备偶尔会抛出错误帧,但数据内容没问题,好像突然打了个喷嚏。波特率设置对过,布线也检查过,不确定是时序还是终端电阻影响。

网友A:
换个CAN收发器试试看,有些兼容性不好。

网友B:
你终端电阻用的多少?太大太小都会有问题。

网友C:
错误帧有没有集中在某个时间段?

网友D:
我建议你抓逻辑分析仪看看仲裁过程。

网友E:
可能是某个节点发不稳,导致全网报错。

网友F:
我之前遇到过,是因为接地不牢靠。

网友G:
你用的是标准帧还是扩展帧?有时候会误报。

楼主:
时钟精度也很关键,换晶振试试。

网友H:
错误帧偶尔出现其实算正常,别太纠结。

网友I:
你看看波特率容忍度是不是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