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ADC采样结果漂移像是在跟着温度跑

楼主(2025-10-02):
我用ADC采模拟信号,发现长时间运行后值会缓慢漂移,好像在追逐温度。校准过内部基准电压,但效果不大,不知道是不是参考电源不稳。

网友A:
你能画个温度对比曲线吗?更直观。

网友B:
你供电稳吗?LDO品质很关键。

网友C:
我觉得是运放输入有温漂,换过没?

网友D:
你试试用内部温度补偿算法。

网友E:
采样电容充电不足也会导致漂移。

网友F:
测的时候有加平均滤波吗?

网友G:
我怀疑是板子散热不均导致的。

网友H:
看下是不是ADC参考源的布局有问题。

楼主:
长时间漂移可能是硬件,而不是MCU。

网友I:
我之前是通过软件校准定期修正。

网友J:
ADC校准未执行

网友K:
检查供电电压是否匹配

网友L:
选择温度系数低的元件,并在PCB布局中隔离热源

网友M:
ADC受温度影响肯定是存在的,要修正这个温漂就得监测温度。

网友N:
绘制温度-采样值曲线,分析漂移规律。

网友O:
ADC内部电路温度依赖性

网友P:
传感器温度特性

网友Q:
卡尔曼滤波等算法进一步平滑数据。

网友R:
将模拟信号走线远离高频数字信号,减少干扰。

网友L:
启用内部温度传感器

网友S:
每10分钟执行一次VREF测量和ADC校准。

网友O:
在ADC启动前调用校准函数

网友T:
未执行温度补偿校准

网友U:
压阻式传感器的灵敏度随温度漂移。

网友L:
ADC参考电压 随温度变化,导致采样值线性漂移。

网友V:
传感器温度补偿

网友W:
温度补偿与校正

网友X:
温度对硬件的影响

网友Q:
降低采样速率

网友Y:
温度补偿校准

网友Z:
使用外部高精度参考源

网友AA:
使用外部高精度参考电压

网友AB:
避免温度梯度,确保ADC模块附近无大功率发热元件。

网友AC:
在ADC输入端添加RC滤波器 ,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AD:
将传感器置于恒温箱,记录输出与ADC采样值的对应关系。

网友AE:
模拟信号线靠近高速数字信号线,引发耦合干扰。

网友AF:
定期用软件调整,确保设备精准。

网友AG:
是的,测值通常需要通过平均滤波来提高准确性。

网友AH:
可能是温度影响了运放输入,已检查并更换过相关组件。

网友AI:
ADC输入通道的噪声或串扰增加。

网友AJ:
设置定时器,每10分钟触发一次测量电压参考值和调整ADC转换器。

网友AK:
使用低温漂VREF芯片

网友AL:
要确保ADC稳定,需对参考电压进行温度补偿,防止温度变化影响采样值。

网友AM:
PCB 散热不均

网友AN:
使用 VDD 作为参考

网友AO:
用热风枪局部加热ADC周围区域,观察采样值是否突变。

网友:
应该是的。参考点加104,采集点也加104到地。

网友AP:
外部高精度参考源能提高单片机测量精度,确保电机控制精准。

网友AQ:
确保供电电压与单片机要求相符,以防损坏。

网友AR:
每隔10分钟,系统会自动进行电压参考值测量和模数转换器(ADC)校准。

网友AS:
选用温度变化小的元件,并在电路板上远离热源,减少温度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AT:
好的,我可以使用内部温度补偿算法来调整单片机读取的温度值,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AU:
选用高精度电压可以减少测量误差,提升电机控制和传感器反馈的准确性。

网友AV:
散热不均匀可能导致性能不稳定或损坏,检查散热器、风扇和电路板布局,确保散热均匀。

网友AW:
通过绘制温度与采样值曲线,观察采样值随温度变化趋势,分析是否存在系统误差或漂移,从而判断传感器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AX:
基准电压源、NTC热敏电阻等元件的温度系数较高,随温度变化产生漂移

网友AY:
要让ADC准确,得把发热大块头挪远点,别让它热浪逼着ADC。

网友AZ:
为了降低干扰,模拟线要和数字线保持距离,特别是在高频情况下。

网友BA:
温漂是存在的

网友BB:
温度如何影响ADC采样?

网友BC:
用0Ω电阻或磁珠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网友U:
外部基准电压源干扰,导致ADC参考电压漂移

网友BD:
确保模拟线和数字线保持一定距离,或采用屏蔽电缆减少干扰。

网友BE:
启动ADC前要先校准,这样测量的数据更准确。

网友BF:
在ADC输入加RC滤波器,能有效减小高频干扰。

网友AB:
输入信号的温度漂移

网友AI:
ADC 自身的温度漂移特性

网友BG:
ADC采样周期过短会导致转换结果不准确

网友AA:
模拟地与数字地未分割,导致地弹噪声。

网友BH(2025-11-02):
你最好画个温度对比曲线,更直观

网友BH:
采样电容充电不足也可能会导致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