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外部中断触发后系统偶尔假死

楼主(2025-10-02):
GPIO外部中断触发后,偶尔系统就像卡死了一样,不响应别的任务。看起来像是中断没退出,但堆栈用量测过没超,怀疑是中断里调用了不该调用的函数。

网友A:
我有次就是ISR里调用了malloc,直接挂了。

网友B:
你中断里调用了HAL_Delay吗?这会卡死。

网友C:
有可能是中断优先级配置错了。

网友D:
我建议你用硬件watchdog试试。

网友E:
中断里最好别用printf,会乱套。

网友F:
看下是不是触发抖动导致重入。

网友G:
我怀疑是中断标志位没清掉。

网友H:
你换个输入源试试,看是不是硬件干扰。

网友I:
假死的时候能JTAG进去吗?

楼主:
你栈深度真测过吗?调大点试试看。

网友J:
GPIO与EXTI线映射错误

网友K:
ISR设计不当、资源竞争或硬件配置错误

网友L:
中断标志未清除

网友M:
STM32 的中断是抢占式的,若低优先级中断未执行完毕,高优先级中断可抢占;但如果单个 ISR 执行时间超过系统关键任务的超时阈值 ,会导致系统失去响应。

网友N:
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当

网友J:
高频噪声或毛刺触发中断,导致系统频繁进入ISR。

网友O:
中断服务程序中包含延时、复杂计算或阻塞

网友P:
在 ISR 开头或确认中断触发后立即清除标志位

网友Q:
未禁用中断嵌套时,高优先级中断可能打断低优先级中断,导致逻辑混乱。

网友R:
AFIO(复用功能)时钟未开启会导致中断初始化无效

网友S:
存在机械抖动或电磁干扰,导致短时间内触发大量中断

网友T:
短时间关闭中断,避免 ISR 与主循环同时操作变量

网友U:
硬件故障或电源问题

网友V:
电源电压波动导致芯片工作异常。

网友W:
高频干扰导致死机

网友X:
中断标志(如EXTI_FLAG)未及时清除,导致重复触发中断

网友O:
消除中断信号抖动与干扰

网友Y(2025-11-02):
中断里最好别用printf,会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