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2C总线传输时速率忽快忽慢像在犹豫

楼主(2025-10-02):
I2C主机模式下,偶尔传输速率变慢,像总在犹豫要不要继续。用逻辑分析仪看过,SCL时钟周期有点抖动,不知道是不是时钟源或者拉升电阻的问题。

楼主:
  我这边试过用外部晶振,问题没了。

网友A:
拉升电阻多大?I2C对这个很敏感。

网友B:
你用的是内部RC时钟吗?抖动挺常见。

网友C:
你抓到的数据是单次慢还是持续慢?

网友D:
我建议你换个更短的线看看。

网友E:
  有些从机响应慢,也会拉低时钟。

网友F:
  你是不是混用了Fast Mode和Standard Mode?

网友G:
  我感觉是板子布线问题,干扰大。

网友H:
  MCU这代I2C有已知bug,查过Errata吗?

网友I:
  你把拉升电阻减小一半试试。

网友J:
时钟抖动可能由时钟源本身的噪声引起

网友K:
电源电压波动会影响 I2C 芯片的工作稳定性,导致芯片内部电路工作异常

网友L:
SCL的上升/下降沿受总线电容和上拉电阻影响,参数不当会导致边沿斜率变化,间接引起周期抖动

网友M:
若使用MOS管进行电平转换,其极间电容过大可能导致波形失真和速率下降

网友N:
上拉电阻的阻值直接影响I2C信号的上升时间和稳定性。

网友O:
主设备代码中增加SCL电平检测,等待其释放后再继续通信

网友P:
根据总线电容和通信速率计算合适的上拉电阻范围。

网友Q:
时钟源不稳定

网友R:
上拉电阻不合适

网友S:
时钟树配置错误

网友T:
I2C总线挂载设备过多或电容负载过大,会导致信号上升/下降时间变慢,引发时钟抖动。

网友U:
增加静态电流,可能引发总线噪音增大,甚至导致信号抖动。

网友:
若使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其频率稳定性可能受温度、电源噪声影响,导致SCL周期波动。

网友V:
若上拉电阻与抗干扰电容(如0.1μF)组成低通滤波器,会滤除高频信号,导致SCL频率异常。

网友W:
减少I2C总线上的设备数量,或者使用I2C总线缓冲器。

网友X:
长距离走线、未端接或共模干扰可能导致信号反射和噪声。

网友O:
减少总线电容

网友Y:
在软件模拟I2C的定时器中断中添加时间戳

网友Z:
缩短时钟走线长度,避免交叉和过多弯曲,控制阻抗匹配以减少反射和串扰。

网友AA:
如果I2C总线上的设备过多,或者总线长度过长,可能会导致总线电容过大,从而影响信号的上升时间。这也会导致时钟周期的抖动。

网友AB:
在 I2C 器件的电源引脚附近放置 100nF 左右的去耦电容,抑制电源噪声

网友AC:
电源电压波动确实会干扰I2C芯片稳定工作,可能引发内部电路故障。需确保电源稳定。

网友AD:
多个从设备或长走线会增加总线电容,导致信号上升沿变缓,引发抖动

网友AE:
主机软件中SCL高/低电平的延时设置过短,可能导致从设备无法及时响应,引发重试或仲裁失败。

网友AF:
使用大电容MOS管电平转换,会影响信号波形和传输速度。

网友AG:
板子布线可能引发干扰,应检查线缆布局和去耦电容。

网友AH:
控制I2C总线设备数量,减少总线负载,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可用总线缓冲器扩展兼容更多设备。

网友AI:
从机响应慢可能因为软件设计或硬件故障,可能导致系统时钟不稳定。

网友AJ:
时钟源本身不稳定

网友AK:
上拉电阻值决定I2C信号的速度和稳定性。阻值太低,速度快但易受干扰;太高,速度慢。需平衡速度与稳定。

网友AL:
抗干扰电容会影响I2C通信的频率,需确保电容值合适以避免频率异常。

网友AM:
晶振频率受温噪影响,可能引起SCL周期不稳。

网友AN:
在软件模拟的I2C中断里,通过设置一个全局变量记录中断开始的时间,每次进入中断时更新这个时间变量。

网友AO:
电源波动和电磁干扰能引起时钟不稳定,影响系统工作。

网友AP:
长距离I2C布线要考虑干扰,用屏蔽和避免并行高频线来降低电磁干扰。

网友AQ:
是时钟源或者拉升电阻的问题。

网友AR:
布局布线不当可能导致时钟信号到达不同设备的路径延时差异,引发相位偏移。

网友AS:
时钟源噪声会导致时钟抖动,影响单片机稳定工作。

网友AT:
电源不稳影响I2C芯片,需加固电源稳定性。

网友AU:
I2C速率决定上拉电阻值,速率越高,阻值宜小,反之则大。

网友AV:
等待其释放后再继续通信

网友AW:
数据是单次慢还是持续慢?

网友AX:
增加总线电容会使信号边沿变钝,可能引起信号不稳定。

网友AY:
电压波动会影响 I2C 芯片的工作稳定性

网友AZ:
从机响应慢可能影响主控时钟,需优化通信协议或提高从机处理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