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瑞萨RA2E1单片机做了个LCR数字电桥

楼主(2025-10-02):
为了参加立创电赛薅羊毛,于是搞了这个制作,只要做出来就有100奖金,所以等于免费玩,做这个50元都用不了。
测量阻抗范围1毫欧到10兆欧

频率100HZ、1KHZ、10KHZ
精度就不知道了,不会分析也没基准和别的表对比,实际我都没见过LCR电桥实物,勉强能用级别,测量范围宽难免有的量程可能有问题。

电路采用两路采集,缺点温飘大

电路原理图

JLCEDA工程

程序源代码和固件

实物图

校准方法视频

测电阻和电池内阻

测电容

测电感

其实我原理图、PCB、程序都不正规,也就是能用级别
楼主的原理图,画的比之前进步很大了啊

网友A:
你这是大神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大神级别

我也就单片机入门了,电路还没入门,搞这个是为了参加立创电赛薅羊毛  https://diy.szlcsc.com/p/yjmwxwx/lcr-digital-bridge-based-on-renesas-mcu

最尴尬的是网友问我精度多少,我只能说能测个大概根本没自信,手里也没别的表比对,最近买了一些0.1%的电阻校准,再用多个并联看线性度好像还可以,就是温飘大一些,我手里只有万用表做对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就单片机入门了,电路还没入门,搞这个是为了参加立创电赛薅羊毛

最尴尬的是网友问我精度多少,我 ...

我单片机只是会一些简单的51,ARM看过视频,学不会。你这是软硬通吃,厉害。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单片机只是会一些简单的51,ARM看过视频,学不会。你这是软硬通吃,厉害。佩服。 ...

程序和电路都是靠无数次试验试出来的,我不会设计电路和程序,仪表这东西做出来容易做准了难,我也就勉强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