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半双工切换时遇到数据丢失问题,怎么处理?

楼主(2025-10-02):
在半双工切换时遇到数据丢失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A:
处理半双工切换数据丢失:先优化切换时序,确保发送完成后再切换方向;增加发送缓冲,暂存切换期间数据;启用硬件流控(如 RTS/CTS),切换时通知对方暂停发送;检查中断优先级,避免切换中断被延迟;在应用层加校验重传机制兜底。

网友B:
多个RS485设备并联时,若终端匹配电阻使用不当(如全部焊接了固定阻值的电阻),会导致总线差分阻抗过小,无法满足标准要求,从而影响信号传输质量,增加数据丢失的风险

网友C:
半双工切换数据丢失,可先优化切换时序,确保发送完成后延迟切换方向;增加发送缓冲,暂存切换期间数据;用硬件流控(如 RTS/CTS)控制收发切换时机;检查波特率匹配,避免速率不匹配导致缓冲溢出;在软件中加入重传机制,对丢失数据请求重发。

网友D:
半双工切换时数据丢失可这样处理:1. 切换前确保发送缓冲区数据发送完毕,检测发送完成标志;2. 切换时加入短暂延时,避免收发切换冲突;3. 硬件上增加收发使能信号的缓冲电路,保证切换稳定;4. 协议层加入重传机制,应对偶发丢失,提升可靠性。

楼主(2025-11-03):
半双工切换时数据丢失,可从三方面处理:1. 优化切换时序,确保发送完成后再切换为接收,可检测发送缓冲空标志;2. 增加切换延时,避免总线信号未稳定时接收;3. 硬件上添加总线保持电路,或软件采用校验重传机制,提升数据完整性。

网友E:
半双工通信依赖方向控制信号切换收发模式,若信号抖动或延迟,会导致数据帧截断。

网友F:
在方向控制引脚上添加RC滤波电路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G:
在发送完成后,延迟10μs再启用接收器

网友G:
用环形缓冲区存储待发送/已接收数据

网友H:
将发送中断设为低优先级,接收中断设为高优先级,接收数据优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