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外设初始化时偶尔卡死,怀疑是时钟配置不稳

楼主(2025-10-03):
最近在做外设初始化时,发现有时系统像突然**一样停住,调试器连上去卡在HAL_RCC_ClockConfig这一步。复位后又能正常跑几次,像是偶尔走神一样。我怀疑是HSE没起来或者PLL不稳定,但还没找到规律。

网友A:
不排除是固件Bug,你试试换个固件库版本能不能复现。

楼主: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发现是晶振焊接不牢,时好时坏。

网友B:
建议你把HSE换个频率或者用内部HSI跑一下对比看看。

网友C:
看看供电电容是不是贴错位置,时钟电路挺挑剔的。

网友D:
我感觉有点像是PLL锁相时间没等够,延时再长点试试。

网友E:
之前我用Cube自动生成的代码也卡在那,手动改了一下就好。

网友F:
你有没有测过VDD波动?电源不稳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G:
我猜可能是启动时温度或上电时序的问题,偶发很像环境因素。

网友H:
有时钟监测功能可以开一下,至少能确认是不是HSE挂掉。

网友I:
我建议加个逻辑分析仪抓一下复位后时钟线,看有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