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MA传输过程中数据丢一半,好像自动停工了

楼主(2025-10-03):
在做串口DMA发送时,发现传输长度比较长的时候,总是传到一半突然停下,像自动下班了一样。DMA中断没有触发,缓冲区数据也没完全发出去。短数据正常,长数据就会出问题,试过关掉FIFO也没改善。

网友A:
建议抓个示波器看TX引脚,确认真的是停了还是发错。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检查一下是否有中断优先级冲突。

楼主:
之前遇到过,结果是DMA缓冲区没对齐,长数据就出错。

网友C:
我建议先在短包里逐步加长,看在哪个长度开始出问题。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串口硬件FIFO溢出了?

网友E:
我以前是因为开了cache,DMA访问不到正确数据。

网友F:
你试试把DMA传输分段,可能比一次搞完稳定。

网友G:
不排除是波特率太高,接收端没跟上,导致丢数据。

网友H:
我有次是因为DMA通道被别的外设占了,冲突了。

网友I:
如果用HAL库,可以换成LL库,可能细节上差异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