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低功耗模式下唤醒不稳定,偶尔像没听见信号

楼主(2025-10-03):
程序进入STOP模式后,期望通过EXTI唤醒,但发现偶尔完全没反应,好像芯片在睡死了一样。调试发现有时候能正常醒来,有时候却直接掉电一样死机。试过用RTC唤醒,相对好点,但外部中断仍然不稳。

网友A:
我猜可能是NVIC没开全,偶尔没进中断。

网友B:
你要不要看看是不是EXTI边沿触发没配置全?

网友C:
我有次是外部引脚上下拉没配好,导致信号进不去。

楼主:
我怀疑和供电切换有关,STOP模式对电源特别敏感。

网友D:
建议你打开DBG STOP模式,看看能不能捕捉到状态。

网友E:
有没有试过换成STANDBY模式对比?

网友F:
可能是唤醒中断优先级太低,被别的任务抢掉了。

网友G:
我记得Cube里有个唤醒配置Bug,你可以试试手动改寄存器。

网友H:
这种问题真心头疼,我当时直接换RTC唤醒了。

网友I:
你测过引脚的实际波形没?可能是抖动没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