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总线在高温环境下通信时断时续

楼主(2025-10-03):
系统在常温下通信稳定,但在高温环境测试时,总线就像情绪化了一样,有时候突然断线,过一会儿又恢复。波特率是500Kbps,终端电阻正常。怀疑是不是MCU收发器在温度下性能不稳定。

网友A:
你可以用热风枪局部加热定位,看是不是特定器件的问题。

网友B:
你要不要看看是不是EXTI边沿触发没配置全?

网友C:
你换根CAN线试试,有时候材料受热也会影响。

网友D:
有没有加共模电感?抗干扰在高温下更重要。

楼主:
我建议开波特率降到250Kbps试一下。

网友E:
你看过错误寄存器么,报的是什么错误类型?

网友F:
之前我遇到过电源LDO在高温下掉压,结果通信不稳。

网友G:
我感觉像是布线问题,高温让寄生参数放大了。

网友H:
换个收发器型号对比一下也行,至少能缩小范围。

网友I:
有可能是MCU内部时钟受温度影响,导致采样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