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采样数据偶尔跳变,像突然走神了一下

楼主(2025-10-03):
ADC采样时,大部分数据稳定,但偶尔会冒出几个离谱的值,好像ADC突然短暂走神了一下。信号源是稳定电压,滤波电容也加过了。采样速率不快,怀疑是不是内部参考电压不稳。

网友A:
可能性挺多的,先从电源和接地排查起吧。

网友B:
我建议你先换个通道试试,确认是不是单通道问题。

网友C:
有时候是采样时间太短,换个配置就好。

网友D:
我之前遇到过,是因为DMA缓存没清理干净。

网友E:
你用过外部基准电压没?比内部稳多了。

楼主:
有可能是邻近通道串扰,尤其是高阻信号源。

网友F:
建议你抓几个点对比,看看是不是周期性出现的。

网友G:
我感觉像是接地不好,模拟部分特别敏感。

网友H:
我有次是因为供电纹波太大,加了电感就好。

网友I:
你用连续转换模式还是单次?模式差别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