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设备模式偶尔枚举失败,像心情不好一样

楼主(2025-10-03):
做U盘功能测试时,偶尔电脑就是识别不了,好像MCU心情不好不想上班。重新插拔几次有时又能成功。换过不同电脑和线,问题依旧,怀疑是初始化流程里有时序没对上。

网友A:
我有次直接换个PHY芯片,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我觉得你先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枚举过程。

网友C:
我以前遇到过,是USB供电不稳,5V掉了瞬间。

网友D:
你换个USB HUB试试,有时候PC端兼容性差。

网友E:
我怀疑是DP/DM上线电阻配置不对。

网友F:
枚举失败概率高吗?如果低概率可能是干扰。

楼主:
你试过裸机代码吗?可能跟RTOS调度冲突。

网友G:
我记得有个固件库版本修复过类似Bug。

网友H:
有时候电脑系统版本也会影响,不止MCU。

网友I:
建议多加点初始化延时,USB挺挑时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