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PI从机模式下偶尔死锁,像等不到信号

楼主(2025-10-03):
用作SPI从机时,主机偶尔不发时钟,MCU就一直挂在那,像在等一个***等不到的信号。想要主动结束传输,但找不到合适的办法。测试发现只要主机丢一拍,从机就死锁。

网友A:
不行的话,换I2C试试,至少协议层容错更好。

网友B:
我感觉你得加超时机制,不然就死等了。

网友C:
我之前是用DMA传输,没遇到过死锁。

网友D:
主机端是不是有丢数据的问题?

网友E:
你考虑过手动拉低片选强制退出吗?

网友F:
我猜可能是硬件本身没有防护机制。

网友G:
试过中断模式没?也许能改善。

楼主:
我建议你加个心跳检测,主机不动就断开。

网友H:
有时候布线长了,SPI信号也会乱。

网友I:
可以用状态机设计来规避死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