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外部中断触发频繁,好像有人乱敲门

楼主(2025-10-03):
用GPIO外部中断检测按键,但发现中断触发特别频繁,好像有人不停敲门。按键确实有抖动,但抖动滤波软件没完全消除。硬件上只加了简单电阻,不知道是不是需要电容滤波。

网友A:
软件去抖要延时合适,不然漏判或者多判。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是得加RC滤波,软件难彻底。

网友C:
我试过用外部74HC14整形,很稳定。

网友D:
你测过波形吗?有时候是干扰不是抖动。

网友E:
中断里别处理太多逻辑,不然更乱。

网友F:
我建议用定时器扫描,替代中断方式。

网友G:
我有次加了个0.1uF电容就搞定了。

网友H:
可能布线太长,导致干扰信号进来了。

楼主:
Cube库里有个滤波功能,你开过没?

网友I:
你换个按键模块试试,有些本身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