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PWM输出波形偶尔畸变,像突然打了个嗝

楼主(2025-10-03):
在用PWM控制电机时,示波器上偶尔看到波形畸变,像电路突然打了个嗝。大多数时候正常,偶尔就不规则跳一下。怀疑是不是定时器溢出或者死区配置问题。

网友A:
建议抓长时间波形,看看有没有规律。

网友B:
你开过互补输出吗?有时候配置不对会乱。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中断影响了PWM寄存器更新。

网友D:
电机负载变化大,也可能反馈到PWM。

网友E:
我建议加死区保护再看看。

网友F:
有没有试过关掉别的外设,看是不是干扰。

网友G:
我以前遇到过,是定时器时钟源不稳定。

网友H:
你试试锁相环换个分频比。

网友I:
可能是刷新频率太低,更新不及时。

楼主:
波形畸变的频率高吗?

网友J:
也可能是负载原因导致的,得抓一下规律,如果完全不规律的话就不好找原因

网友K:
增加滤波电容或使用独立电源供电

网友L:
死区时间是为了防止上下桥臂同时导通而设置的,但设置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波形。

网友M:
使用示波器捕获异常波形

网友N:
正反转信号冲突,引发波形抖动

网友O:
死区时间过短或未配置,可能导致上下桥臂直通,引起电流畸变。

网友P:
预分频器或自动重载值设置不当

网友Q:
可能伴随电源电压波动。

网友R:
电源噪声或波动

网友S:
建议使用屏蔽线或缩短信号线长度,并在GPIO配置中启用上拉电阻。

网友T:
使用滤波电容和磁珠等元件来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U:
用的是哪个定时器?

网友V:
畸变呈现周期性或准周期性

网友W:
电机电流回灌导致PWM驱动电路供电不稳。

网友L:
有没有启用 互补通道 / 死区?

网友X:
你示波器看到的畸变是 毛刺?占空比跳变?还是波形被截断?

网友Y:
死区插入失效。

网友L:
使用光耦隔离PWM信号

网友Z:
分析畸变时刻的占空比和频率变化

网友AA:
电源电压的波动也可能导致PWM波形的畸变

网友Z:
检查电机负载是否突变

网友AA:
死区时间 配置不足

网友AB:
定时器时钟源不稳定可能导致计时误差,试试更换稳定的时钟源或调整时钟频率。

网友AC:
反电动势干扰PWM信号

网友AD:
信号冲突导致波形不稳定,建议检查信号源和电路连接。

网友AE:
锁相环分频比调整可能会影响系统稳定,需考虑电机频率和系统需求。

网友AF:
硬件连接不良或元件损坏

网友AG:
是不是配置的参数有问题啊

网友AH:
预分频器或自动重载值设置不当,可能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或电机失控。需要重新调整设置,确保与系统需求匹配。

网友AI:
可能是因为刷新率不够高,导致信息显示更新不及时。试试提高刷新频率或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AJ:
找出负载规律,分析不规律现象,有助于快速定位问题根源。

网友AK:
电机启动时的大电流可能导致电源电压跌落,影响PWM稳定性。

网友AL:
互补输出要小心配置,搞错会导致输出混乱。

网友AM:
建议使用互补输出

网友AN:
你是怎么修改 PWM 占空比的?

网友AO:
PWM周期突然变长或变短,导致占空比跳变。

网友AP:
在改变PWM占空比或频率时,不会导致定时器中断或PWM输出的异常。

网友AQ:
滤波电容和磁珠能降低高频干扰,提高电路稳定性。

网友AR:
畸变时刻,占空比增减,频率相应波动,需根据实际应用调整控制策略。

网友AS:
畸变周期性出现,可能是电源频率或振动频率影响。

网友AF:
PWM信号线与电机电源线耦合,引入干扰。

网友AT:
互补PWM通道的极性或相位配置错误

网友AU:
定时器溢出或中断冲突

网友AV:
长线传输或电磁干扰可能耦合到PWM信号线。

网友AW:
示波器检测电源纹波, 是否超过容限

网友N:
排查电源和硬件干扰

网友AX(2025-11-02):
可能是中断影响了PWM寄存器更新

网友AX:
自动重载值或者预分频器设置不当的缘故

网友AY:
硬件问题可能导致不工作,检查线路和元件是否正常连接。

网友AZ:
可能是因为正反转信号同时触发,导致控制信号不稳定,需要检查并确保两者不冲突。

网友AB:
定时器时钟源不稳定可能导致定时器运行不准确,检查时钟源稳定性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