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Flash写入偶尔失败,像心血来潮拒绝合作

楼主(2025-10-03):
在写Flash时,大多数情况正常,但偶尔就报错,像芯片突然心血来潮拒绝配合。代码里有解锁、擦除、写入流程,基本都按手册走的。失败概率不高,但确实存在,比较难复现。

楼主:
你能不能抓个失败时的状态寄存器?

网友A:
我猜是写操作和中断冲突了。

网友B:
你有关闭cache吗?Flash写入很敏感。

网友C:
有时候电压波动也会导致失败。

网友D:
你写的地址是不是跨页了?

网友E:
我建议加个重试机制,容错更好。

网友F:
你有没有在执行区写?那必挂。

网友G:
我以前遇到过是因为擦除时间不够。

网友H:
换个供电电源试试,H7电流比较大。

网友I:
看下官方errata,有不少Flash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