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 关于 uboot 启动没有倒计时,一直显示 3,不知为啥

楼主(2025-10-03):
, , , , , MA35

各位大神,如题。

网友A:
可能是检测到有按键误触发,导致进入了boot命令。如果停在3时,过一段时间再按Enter也能进入boot命令则表名原先已经进入了boot命令。

楼主:
已解决,结题

网友B:
MA35D 的 U-Boot 启动时没有倒计时且一直显示 3,可能是 U-Boot 的环境变量或配置选项设置有误。比如,环境变量bootdelay可能被设置为 0 或负数,导致不显示倒计时。此外,配置选项CONFIG_AUTOBOOT_KEYED未启用,也可能使按键中断功能失效,从而无法进入命令行修改启动设置。

网友C(2025-11-03):
MA35D 的 UBoot 启动显示 3 且无倒计时,可能是环境变量配置问题:检查 bootdelay 是否设为 3 且未递减,需确认自动加载脚本是否异常;也可能是按键中断被触发,导致倒计时暂停,检查按键引脚电平是否异常;或 UBoot 代码中倒计时逻辑有误,需重新编译验证。

网友D:
MA35D 的 uboot 启动显示 3 且无倒计时,可能是 uboot 配置中倒计时参数未正确设置,或环境变量 bootdelay 被设为 - 1(禁用倒计时)。也可能是按键检测异常,误触发了等待输入。可通过修改 uboot 源码中 CONFIG_BOOTDELAY 值,或在 uboot 命令行用 “setenv bootdelay 3; saveenv” 重新设置,再检查按键电路是否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