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哪些GPIO引脚可以用作I2C(SDA和SCL)

楼主(2025-10-03):
在STM32CubeIDE中配置I2C时,SDA和SCL引脚会自动分配。

我可以将STM32H743的PA10和PA9引脚分配为I2C(SDA和SCL)吗?

在使用STM32CubeIDE自动分配以外的引脚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A:
检查是否启用了对应的I2C外设

网友B:
I2C总线需外部4.7kΩ上拉电阻

网友C:
涉及到 STM32 开发中一个核心且实用的知识点。

网友A:
芯片型号是否支持该复用功能

网友D:
PB10(SCL)、PB11(SDA)

网友E:
查看引脚复用表

网友F:
可以手动分配为I2C的SDA和SCL引脚

网友G:
TM32CubeIDE支持手动覆盖自动分配的引脚

网友H:
STM32H743的I2C引脚映射由芯片硬件决定。

网友I:
如果未焊接上拉电阻,会导致信号无法正常拉高,通信失败

网友J:
在SCL/SDA线上并联100pF电容,或缩短总线长度、使用屏蔽线。

网友K:
《STM32H743参考手册》

网友L:
引脚功能由 复用功能映射

网友D:
I2C 协议要求 SDA/SCL 采用开漏输出结构,必须外接上拉电阻至电源电压

网友M:
PA9/PA10 可安全用于 I2C1

网友N:
分配PA9/PA10为I2C引脚

网友O:
STM32H743通常有多个I2C外设

网友A:
PB6(SCL)、PB7(SDA)

网友P:
I2C的SDA和SCL必须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Q:
PA9/PA10 是 STM32H7 系列的标准 I2C1 接口引脚

网友R:
PA9和PA10

网友S:
多路复用同一组引脚

网友T:
PB6/PB7

网友U:
右键选择Assign Alternate Function。

网友V:
在Clock Configuration中确认I2C外设的时钟源已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