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未定义对“osThreadJoin”的引用

楼主(2025-10-03):
用STM32CubeIDE在跑着FreeRTOS的NUCLEO-F746ZG板上进行开发。在开发大量使用操作系统结构的应用程序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缺失/未实现函数的问题,即osThreadJoin。该函数在cmsis_os2.h中声明,但未在cmsis_os2.c中与其他操作系统函数一起定义。我该如何使用这个函数?

网友A(2025-11-07):
通常表明编译器找不到该函数的实现

网友B:
osThreadJoin是CMSIS-RTOS API的一部分,其定义依赖于具体RTOS实现

网友C:
嵌入式项目中可能需手动将FreeRTOS相关库或CMSIS-RTOS库添加到链接器选项中

网友D:
这在使用 CMSIS-RTOS(如 CMSIS-RTOS v1 或 v2)时比较常见

网友E:
如果你使用的是 CMSIS-RTOS v1,则没有 osThreadJoin 函数,会报“未定义引用”

网友F:
改用其他同步机制(如信号量、事件标志等)来模拟等待线程结束

网友G:
#include "cmsis_os2.h"  // CMSIS-RTOS v2

网友H:
即使代码写对了,如果链接时没有包含 RTOS 的实现库,也会导致未定义引用。

网友I:
osSemaphoreId_t exit_sem;void thread_func(void *argument) {    // ... 线程工作 ...    osSemaphoreRelease(exit_sem);  // 通知主线程已完成    osThreadExit();}int main(void) {    exit_sem = osSemaphoreNew(1, 0, NULL);    osThreadNew(thread_func, NULL, NULL);    osSemaphoreAcquire(exit_sem, osWaitForever);  // 等待线程结束    // 继续执行...}

网友J:
在 STM32CubeIDE 或其他 IDE 中,是否在.ioc文件中启用了 RTOS 并选择了 v2

网友K:
FreeRTOS 默认不实现 osThreadJoin()

网友L:
如果必须使用 osThreadJoin(),可以基于 FreeRTOS 的 任务通知或信号量手动实现。

网友M:
升级 FreeRTOS 版本

网友N:
FreeRTOS原生API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