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错误信息:无法访问地址为 0x10000 的内存

楼主(2025-10-03):
执行MI命令失败:-data-disassemble -s 484 -e 760 -- 3 调试器后端返回错误信息:无法访问地址为 0x10000 的内存。该错误在内存多个位置出现。虽然可以通过内存浏览器访问该内存区域,但是内存浏览器不具备反汇编窗口的反汇编解析功能。此错误主要出现在SRAM存储器中,而非闪存中。该问题会严重拖慢代码调试执行速度,因为调试器会持续获取数据并导致调试过程自身阻塞。

网友A(2025-11-07):
尝试访问未分配或受保护的内存区域

网友B:
检查代码中是否存在非法内存操作。确保指针初始化正确且指向合法的内存段

网友C:
某些开发板通过调试器访问特定内存区域时需额外配置

网友D:
未生成完整的调试信息导致地址映射错误

网友E:
内存段分配错误导致线程堆栈溢出或越界

网友F:
检查.ld文件中堆栈大小和内存区域划分

网友G:
调试器与工程配置问题会有概率产生这个现象

网友H:
只有这个地址存在这个现象吗

网友I:
通常由内存访问越界、调试配置错误或硬件资源冲突引起

网友J:
可能是因为SRAM地址空间冲突或者DMA读写冲突

网友K:
可能是变量分配错误,编译器可能将全局变量或栈空间分配到IRAM2,而调试器未正确识别该区域。

网友L:
调试接口是否稳定

网友M:
STM32CubeIDE的RTOS代理或调试插件可能未正确配置SRAM访问权限,导致尝试读取非法地址。

网友N:
降低SWD时钟频率

网友O:
用最新版本的STM32CubeIDE和ST-Link驱动

网友P:
禁用RTOS代理

网友Q:
调整堆栈大小

网友R:
在代码中添加串口打印语句,输出关键变量值和执行流程,减少对调试器依赖。

网友S:
建议联系ST官方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