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 ADC 外部触发(TIM1_TRGO)无法触发中断,软件触发正常的问题, 急急😭😭

楼主(2025-10-04):
各位坛友,大家好!
我在使用 GD32F103C8 的 ADC 模块时遇到一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问题描述我尝试使用 TIM1 的 TRGO 信号作为 ADC0 注入通道的外部触发源,但始终无法触发 ADC 中断。然而,当我改用软件触发 ADC 注入通道时,一切工作正常,中断能够正常响应并正确读取转换结果。
相关代码以下是使用 TIM1_TRGO 作为外部触发源的代码:
volatile float vbat = 0.0f;             // 获取当前电池电量

static void TIM1_TRGO_Init(void);
static void ADC0_Init(void);

//
// @简介:对电池电压检测模块进行初始化
//
void App_Bat_init(void)
{
    TIM1_TRGO_Init();
    ADC0_Init();
}

static void TIM1_TRGO_Init(void)
{
    // #1. 初始化TIM1_TRGO,每10ms产生一个脉冲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timer_deinit(TIMER1);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71;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9;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 &timer_initpara);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1);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config(TIMER1,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ENABLE);

    // 选择主机模式为update模式
    timer_master_out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1, TIMER_TRI_OUT_SRC_UPDATE);

    // 闭合时基单元的开关
    timer_enable(TIMER1);
}

static void ADC0_Init(void)
{
    // #1. 初始化PB0引脚,模拟模式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2MHZ, GPIO_PIN_0);

    // #2. 配置ADC模块的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 使能ADC0的时钟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CKADC_CKAPB2_DIV6); // 设置分频器的分频系数(6分频)  72 / 6 = 12

    // #3. 初始化ADC的基本参数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只使用一个ADC,属于独立模式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0, ADC_DATAALIGN_RIGHT);   // 结果转换右对齐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DISABLE);     // 关闭连续转换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DISABLE);           // 关闭扫描模式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 ADC_INSERTED_CHANNEL, 1);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INSERTED_CHANNEL, ADC0_1_EXTTRIG_INSERTED_T1_TRGO);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INSERTED_CHANNEL, ENABLE);

    adc_inserted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8, ADC_SAMPLETIME_1POINT5);

    adc_enable(ADC0);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adc_interrupt_enable(ADC0, ADC_INT_EOIC);
    nvic_irq_enable(ADC0_1_IRQn, 0, 0);
}

void ADC0_1_IRQHandler(void)
{
    if (adc_interrupt_flag_get(ADC0, ADC_INT_FLAG_EOIC) == SET)
    {
        adc_interrupt_flag_clear(ADC0, ADC_INT_FLAG_EOIC);

        uint16_t jdr1 = adc_inserted_data_read(ADC0, ADC_INSERTED_CHANNEL_0);
        vbat = jdr1 / 4095.0f *3.3 * 8.4f / 3.3;

        printf("%.3f\n",vbat);
    }

}

int main()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4_SUB0);

    SysTickTimer2_Init();

    App_USART1_Init();
    App_Bat_init();

    while(1)
    {
    }

}

改用软件触发后能正常工作的代码:
volatile float vbat = 0.0f;             // 获取当前电池电量

static void TIM1_TRGO_Init(void);
static void ADC0_Init(void);

//
// @简介:对电池电压检测模块进行初始化
//
void App_Bat_init(void)
{
    ADC0_Init();
}

static void ADC0_Init(void)
{
    // #1. 初始化PB0引脚,模拟模式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2MHZ, GPIO_PIN_0);

    // #2. 配置ADC模块的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 使能ADC0的时钟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CKADC_CKAPB2_DIV6); // 设置分频器的分频系数(6分频)  72 / 6 = 12

    // #3. 初始化ADC的基本参数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只使用一个ADC,属于独立模式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0, ADC_DATAALIGN_RIGHT);   // 结果转换右对齐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DISABLE);     // 关闭连续转换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DISABLE);           // 关闭扫描模式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 ADC_INSERTED_CHANNEL, 1);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INSERTED_CHANNEL, ADC0_1_2_EXTTRIG_INSERTED_NONE);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INSERTED_CHANNEL, ENABLE);

    adc_inserted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8, ADC_SAMPLETIME_1POINT5);

    adc_enable(ADC0);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adc_interrupt_enable(ADC0, ADC_INT_EOIC);
    nvic_irq_enable(ADC0_1_IRQn, 0, 0);
}

void ADC0_1_IRQHandler(void)
{
    if (adc_interrupt_flag_get(ADC0, ADC_INT_FLAG_EOIC) == SET)
    {
        adc_interrupt_flag_clear(ADC0, ADC_INT_FLAG_EOIC);

        uint16_t jdr1 = adc_inserted_data_read(ADC0, ADC_INSERTED_CHANNEL_0);
        vbat = jdr1 / 4095.0f *3.3 * 8.4f / 3.3;

        printf("%.3f\n",vbat);
    }

}

int main()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4_SUB0);

    SysTickTimer2_Init();

    App_USART1_Init();
    App_Bat_init();

    while(1)
    {
        uint32_t now = GetTick();        // 获取系统当前时间 毫秒级
        if (now - last_time > 10)        // 10毫秒触发一次
        {
            last_time = now;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INSERTED_CHANNEL);        // 通过软件启动的方式发送脉冲
        }
    }

}

  • 方库文件gd32f10x_adc.c,确认 ADC0 的注入通道支持 TIM1_TRGO 作为触发源(ADC0_1_EXTTRIG_INSERTED_T1_TRGO)。
  • 软件触发工作正常,说明 ADC 的基本配置、通道选择、中断配置应该是正确的。
  • TIM1 的配置看起来正确,应该能产生 TRGO 信号。
请问各位,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外部触发无法工作呢?是否有什么配置细节我忽略了?
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但我查阅了
  1. Drivers\GD32F10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f10x_adc.c

, 明明支持di。但我始终就无法成功,我也翻阅了代码库配套的示例,但没发现该用例使用的例程,求救求救
/*!
    \brief      configure ADC external trigger source
    \param[in]  adc_periph: ADCx, x=0,1,2
    \param[in]  adc_channel_group: select the channel group
                only one parameter can be selected which is shown as below:
      \arg        ADC_REGULAR_CHANNEL: regular channel group
      \arg        ADC_INSERTED_CHANNEL: inserted channel group
    \param[in]  external_trigger_source: regular or inserted group trigger source
                only one parameter can be selected
                for regular channel:
      \arg        ADC0_1_EXTTRIG_REGULAR_T0_CH0: TIMER0 CH0 event select
      \arg        ADC0_1_EXTTRIG_REGULAR_T0_CH1: TIMER0 CH1 event select
      \arg        ADC0_1_EXTTRIG_REGULAR_T0_CH2: TIMER0 CH2 event select
      \arg        ADC0_1_EXTTRIG_REGULAR_T1_CH1: TIMER1 CH1 event select
      \arg        ADC0_1_EXTTRIG_REGULAR_T2_TRGO: TIMER2 TRGO event select
      \arg        ADC0_1_EXTTRIG_REGULAR_T3_CH3: TIMER3 CH3 event select
      \arg        ADC0_1_EXTTRIG_REGULAR_T7_TRGO: TIMER7 TRGO event select
      \arg        ADC0_1_EXTTRIG_REGULAR_EXTI_11: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11
      \arg        ADC2_EXTTRIG_REGULAR_T2_CH0: TIMER2 CH0 event select
      \arg        ADC2_EXTTRIG_REGULAR_T1_CH2: TIMER1 CH2 event select
      \arg        ADC2_EXTTRIG_REGULAR_T0_CH2: TIMER0 CH2 event select
      \arg        ADC2_EXTTRIG_REGULAR_T7_CH0: TIMER7 CH0 event select
      \arg        ADC2_EXTTRIG_REGULAR_T7_TRGO: TIMER7 TRGO event select
      \arg        ADC2_EXTTRIG_REGULAR_T4_CH0: TIMER4 CH0 event select
      \arg        ADC2_EXTTRIG_REGULAR_T4_CH2: TIMER4 CH2 event select
      \arg        ADC0_1_2_EXTTRIG_REGULAR_NONE: software trigger
                for inserted channel:
      \arg        ADC0_1_EXTTRIG_INSERTED_T0_TRGO: TIMER0 TRGO event select
      \arg        ADC0_1_EXTTRIG_INSERTED_T0_CH3: TIMER0 CH3 event select
      \arg        ADC0_1_EXTTRIG_INSERTED_T1_TRGO: TIMER1 TRGO event select
      \arg        ADC0_1_EXTTRIG_INSERTED_T1_CH0: TIMER1 CH0 event select
      \arg        ADC0_1_EXTTRIG_INSERTED_T2_CH3: TIMER2 CH3 event select
      \arg        ADC0_1_EXTTRIG_INSERTED_T3_TRGO: TIMER3 TRGO event select
      \arg        ADC0_1_EXTTRIG_INSERTED_EXTI_15: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15
      \arg        ADC0_1_EXTTRIG_INSERTED_T7_CH3: TIMER7 CH3 event select
      \arg        ADC2_EXTTRIG_INSERTED_T0_TRGO: TIMER0 TRGO event select
      \arg        ADC2_EXTTRIG_INSERTED_T0_CH3: TIMER0 CH3 event select
      \arg        ADC2_EXTTRIG_INSERTED_T3_CH2: TIMER3 CH2 event select
      \arg        ADC2_EXTTRIG_INSERTED_T7_CH1: TIMER7 CH1 event select
      \arg        ADC2_EXTTRIG_INSERTED_T7_CH3: TIMER7 CH3 event select
      \arg        ADC2_EXTTRIG_INSERTED_T4_TRGO: TIMER4 TRGO event select
      \arg        ADC2_EXTTRIG_INSERTED_T4_CH3: TIMER4 CH3 event select
      \arg        ADC0_1_2_EXTTRIG_INSERTED_NONE: software trigger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uint32_t adc_periph, uint8_t adc_channel_group, uint32_t external_trigger_source)

楼主:
补充, 当前我使用的是
  1. 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_V2.5.0
版本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1未启动或配置错误

代码看了吗 😭

网友B:
使用示波器实测TIM1_TRGO引脚是否存在稳定的脉冲波形,并测量其幅度是否达到ADC输入阈值

网友C(2025-11-09):
TIM1 触发输出配置错误、ADC 外部触发源选择错误、触发沿配置不匹配 或 中断使能遗漏

网友D:
核心排查方向集中在 触发源配置、ADC 触发模式、中断使能、时钟同步 这四大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