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PWM输出在高频段表现异常像是波形断断续续

楼主(2025-10-04):
在做电机驱动时发现定时器PWM在高频段输出有点怪,波形像断断续续的,好像在走神一样。代码设置上已经核对过几次,分频和周期看起来没错,但一旦频率上去波形就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硬件瓶颈还是配置遗漏。

网友A:
要不要看看换成高级定时器会不会好点,普通定时器精度可能差点。

楼主:
你试过用示波器抓更低频率对比吗?我之前就靠这种方式定位过问题。

网友B:
高频段的问题可能是驱动板电路设计限制,单片机本身不一定有问题。

网友C:
听起来像是PWM分辨率不够,你的定时器位宽设置是多少位的?

网友D:
我猜有可能是DMA触发延迟,尤其是你用更新事件的时候。

网友E: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最后发现是供电纹波太大导致定时器不稳。

网友F:
如果是电机驱动,负载变化快的时候PWM也可能会抖动。

网友G:
试试换个时钟源,比如从PLL切到外部晶振,看看变化。

网友H:
有时候Cube配置的自动计算不靠谱,建议手算一下参数。

网友I:
调试时可以加个调试口输出关键寄存器的值,帮你确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