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串口DMA接收数据出现间歇丢字节情况调试无头绪

楼主(2025-10-04):
用DMA方式接收串口数据时,偶尔会出现丢字节的现象,数据看起来像是掉包了一样。尝试过关掉中断和切换波特率,但问题还是随机发生。现在就像设备偶尔偷懒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缓冲区没处理及时。

网友A:
波特率调低后还是丢,那可能真不是线的问题,得看软件。

网友B:
你有没有尝试用环形缓冲区加上空闲中断?我以前靠这个解决过。

楼主:
我怀疑可能是DMA缓冲区太小了,数据量大时很容易丢。

网友C:
是不是上位机发数据太快了,接收端还没来得及处理?

网友D:
有时候HAL库的回调不够稳定,直接用寄存器操作更可靠。

网友E:
你试试在调试模式下跑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复现。

网友F:
我记得G0系列DMA有点小坑,文档里提到过边界条件。

网友G:
换个串口口子测一下?有时候不是代码,是某个外设本身。

网友H:
我之前掉包是因为线太长,后面加了个隔离芯片就稳定了。

网友I:
要不要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是丢在总线上还是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