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低功耗模式下外部中断唤醒行为不稳定像是没反应

楼主(2025-10-04):
项目里用STOP模式,靠外部中断唤醒。但测试中发现,有时候明明有信号输入却没能唤醒,好像MCU在装死。电路部分确认过电平没问题,代码里也有唤醒配置,就是偶发性的失灵。

网友A:
有时候问题是出在测试设备,信号抖动也会让MCU错过。

网友B:
STOP模式下时钟切换有时候会影响中断响应,你检查下。

网友C:
是不是你配置成边沿触发了?电平触发可能更合适。

楼主: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发现是管脚复用没注意。

网友D:
调试的时候加个GPIO翻转看看是不是进了中断函数。

网友E:
可能是唤醒源和NVIC优先级没对应好,导致丢了。

网友F:
有的引脚只有部分支持唤醒功能,文档要仔细看。

网友G:
我猜你是不是在进STOP之前没清标志位?

网友H:
如果加上RTC唤醒一并用,会更稳定一些。

网友I:
L0系列的低功耗有不少细节,得结合Cube配置仔细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