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设备模式下大文件传输过程容易卡死需要多次复位

楼主(2025-10-04):
移植USB MSC后,在拷贝大文件时经常传到一半就卡住了,必须复位才能恢复。小文件没问题,大文件就好像在**。怀疑和缓存或者对齐有关,但目前还没定位到具体点。

网友A:
也可能是电脑端的问题,换个PC试试能否重现。

网友B:
你有没有试试把缓存关掉?有时候D-Cache会影响USB。

网友C:
我之前在U5上遇到过,主要是传输包没对齐。

网友D:
听起来像是大块数据处理时堆栈不够。

楼主:
USB的中断优先级和其他外设冲突也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E:
MSC例程本身就有点坑,多线程用的时候更容易挂。

网友F:
是不是文件系统层面的问题,FATFS的缓冲要调大点。

网友G:
你用的是高速还是全速?这两个的驱动差别挺大。

网友H:
可以开个DEBUG模式,看下USB中断是不是卡死了。

网友I:
有的人建议在任务中分块处理,不要一次传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