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ADC连续采样模式下偶发读数跳变现象像信号抖动

楼主(2025-10-04):
在做电流采样时,发现ADC连续采样偶尔会出现特别突兀的读数,好像信号突然抽风了一下。硬件滤波已经加了,软件上也做了平均处理,但这种偶发跳变还是存在。

网友A:
你测的通道是不是和高速切换的IO靠太近?

网友B:
会不会是DMA在更新的时候你正好读到了中间值?

网友C:
你可以试着加双缓冲,看抖动是不是减少。

网友D: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最后发现是参考电压不稳。

网友E:
要不要先用内部通道量一下温度和Vref来排查?

楼主:
如果跳变特别大,那很可能是采样时间太短。

网友F:
有时候外部干扰也会突然注入,特别是电机环境下。

网友G:
你检查过电源地平面没有?这里容易埋坑。

网友H:
把ADC通道顺序调整一下,有时候会改善。

网友I:
我以前通过软件卡尔曼滤波解决了这种突发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