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使用CubeIDE调试时偶尔单步进入库函数位置异常偏移

楼主(2025-10-04):
调试过程中偶尔单步进去的代码和预期不符,好像偏移到了别的地方,甚至跳到库函数之外的位置。重启后又恢复,感觉像调试器自己迷路了,不知道是工程设置问题还是工具bug。

网友A:
有的库函数是内联的,跳进去本来就会怪怪的。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最后是编译优化等级搞的鬼。

网友C:
是不是用了O2或者O3?调试最好用O0。

网友D:
有时候烧录不干净,重新擦一下Flash试试。

网友E:
调试器固件版本也有影响,升级下ST-Link。

网友F:
跳到奇怪的地方,可能是符号文件不匹配。

楼主:
CubeIDE有个缓存问题,clean一下工程再编译。

网友G:
我之前靠重新生成工程文件解决过一次。

网友H:
调试口速率调低一点,试试SWD而不是JTAG。

网友I:
也可能是断点位置插不准,换行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