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I2C通信在长线环境下频繁出现仲裁丢失情况头疼

楼主(2025-10-04):
在一条比较长的I2C线上通信时,频繁遇到仲裁丢失错误,设备好像在抢话筒一样。试过加上拉、降低速率,但问题依旧,感觉不是单纯的硬件干扰那么简单。

网友A:
要不要考虑换成差分信号传输?

网友B:
是不是有别的设备在总线上偷偷发数据?

网友C:
长线I2C真的不太靠谱,可以考虑改成SPI。

网友D:
你试过加I2C中继器芯片吗?对长线挺有效。

网友E:
仲裁丢失多的时候,有没有检测到总线占用?

网友F:
可能是某个从设备复位时突然拉线。

网友G:
有的设备默认地址冲突,也可能导致抢占。

楼主:
降低速率没用的话,可能需要加强物理层。

网友H:
我之前换了根屏蔽线,好了不少。

网友I:
有时候是PCB布局不好,信号回路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