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CAN FD发送数据时偶发报错而且接收端无法识别帧

楼主(2025-10-04):
在CAN FD通信测试中,偶尔会出现发送端报错,接收端收不到数据帧,好像两边说的不是一个语言。大部分时间正常,但一旦出错就会丢一帧,重发后才能恢复。

网友A:
我记得G0系列的CAN FD控制器比较挑配置。

网友B:
是不是两端的位时序没完全匹配?

网友C:
你用的采样点是多少?这个挺关键的。

网友D:
有可能是总线终端电阻接触不良。

网友E:
我之前遇到过,电缆长度一长就出问题。

网友F:
CAN FD对时钟精度要求很高,你检查下晶振。

网友G:
重发能恢复,说明物理层还是有信号的。

网友H:
有时候报错是因为数据段速率设置太高了。

楼主:
试试先用低速FD看看还会不会出错。

网友I:
是不是用的收发器型号不同?有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