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定时器输入捕获测频率时数值偶发性大幅度偏差

楼主(2025-10-04):
在做频率测量实验时,偶尔会出现一次特别离谱的测量值,好像定时器突然走神了。用的是输入捕获模式,正常情况下精度还可以,但偶发性的极端偏差一直排查不到原因。

网友A:
你要不要尝试一下重构计数逻辑?

网友B:
我猜你是不是用了溢出中断?可能没处理好。

网友C:
输入捕获需要注意抖动,信号源稳定吗?

网友D: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最后是滤波时间太短。

网友E:
有没有用分频器?频率太高会丢脉冲。

网友F:
也可能是中断优先级被别的任务抢走。

网友G:
建议先在低频信号下测一测对比结果。

网友H:
是不是输入脚上没加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I:
调试时用示波器和代码比对一下会更清楚。

楼主:
我用过软件平均法,能缓解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