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外部Flash在频繁擦写过程中出现偶发读写错误现象

楼主(2025-10-04):
外部Flash在频繁擦写时,偶尔会出现数据读写错误,好像**力出问题了一样。已经加了写保护机制,但还是会有随机性的读错或写错情况,挺难定位。

楼主:
我觉得你得先确认硬件焊接有没有隐患。

网友A:
是不是擦写周期太频繁,Flash寿命快到了?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加了纠错机制才稳。

网友C:
有可能是时序配置不完全匹配芯片手册。

网友D:
是不是同时有DMA在访问外设,造成冲突?

网友E:
你可以试试分块写入,而不是整页写。

网友F:
有些Flash对供电很敏感,电压波动也会出错。

网友G:
测试的时候加校验机制能帮你发现问题点。

网友H:
是不是用了多任务系统?线程切换也可能干扰。

网友I:
外部Flash建议用官方推荐的驱动,不要魔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