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是不可能放假的

楼主(2025-10-04):
虽然很多人都在享受假期,不过本人却依然为了一日三餐而努力,今天修个磅秤面板——不少按钮失灵了!

网友A:
这么多灰,接插件也发黄了,有几年了?没喷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灰,接插件也发黄了,有几年了?没喷三防漆?

清灰是必须滴,只是三防漆领导不批计划,所以俺也是尽最大努力了。

网友B:
今天先上一天班,明天再休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先上一天班,明天再休一天。

还是坛友过的舒服,我们是一天都没有休息。

网友C:
歇假幸哉

网友D:
ATMEL的MCU,有些年头了

的确如此,毕竟我是干维修的,新的产品接触少,基本上都是前些年的设备。

网友E:
这种故障应该最多的就是按键部分吧,毕竟一直在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故障应该最多的就是按键部分吧,毕竟一直在按

坛友说的非常到位,还有电源和LCD背光电路也是故障高发区。

网友F:
控制板上的灰都是玄学,运动部件是最容易坏的,焊接处最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