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烤线路的问题

楼主(2025-10-04):
前两天遇到一块进水的线路板,用电吹风吹干后现场测试能用便交给客户,结果昨天客户安装后却无法使用,拆开发现有些IC底部有锈蚀,感觉应该是电吹风没有吹彻底所致。请教各位坛友,如何使用电烤箱烘烤线路板,温度设置多少度?时间多久?谢谢!

网友A:
我们一般是低温慢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是低温慢烤

请教具体温度和时长各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具体温度和时长各是多少?

温度过高易致板材变形,四五十度低温慢烤足矣

网友C:
PCBA加工的烤板方法:

PCBA加工的烤板是一个关键工序,旨在蒸发多余水分,使电子元器件和PCBA基板的湿度达到加工要求,并促进SMT贴片元器件和焊盘的结合。以下是烤板的具体方法和注意事项:

一、烘烤要求

温度:烘烤温度为120±5℃,这是保证电子元器件和PCBA基板中水分有效蒸发的关键温度范围。
时间:一般烘烤时间为2小时,从温度达到烘烤设定值开始计时。具体参数应根据PCBA烘烤规范进行调整。
二、烘烤温度及时间设定(根据制造日期和密封状态)

制造日期在2个月内且密封拆封大于5天的:温度120±5℃,烘烤1小时。
制造日期在2至6个月的:温度120±5℃,烘烤2小时。
制造日期在6个月至1年的:温度120±5℃,烘烤4小时。
烘烤完成的PCBA:须在5天内加工完毕,未加工完毕的需要再烘烤1小时才能上线。
制造日期超过1年的PCBA:温度120±5℃,烘烤4小时,并重新喷锡才能上线。
三、加工烘烤方式

大型电路板:多采用平放式摆放,可叠放30片。完成烘烤后,在10分钟内从烤箱取出,并在室温下平放自然冷却。
中小型线路板:同样采用平放式摆放,可叠放40片,或采用直立式摆放(数量不限)。完成烘烤后,同样在10分钟内从烤箱取出,并在室温下平放自然冷却。
返修后不会使用的元器件:无需进行烘烤处理。
注意事项:

烘烤设备:应使用专业的烘烤设备,确保温度和时间控制的准确性。
烘烤环境:烘烤过程中应保持环境干燥,避免水分再次进入PCBA。
冷却方式:烘烤完成后,应在室温下自然冷却,避免急剧的温度变化对PCBA造成损害。
烘烤标识:对烘烤过的PCBA应进行标识,以便追踪和管理。
安全操作:在烘烤过程中,应遵守安全操作规程,避免烫伤和火灾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以下是烘烤设备的示意图(图片展示):

(注:图片仅为示意图,实际烘烤设备可能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PCBA加工的烤板方法需要严格控制烘烤温度、时间和方式,以确保电子元器件和PCBA基板的湿度达到加工要求,并促进SMT贴片元器件和焊盘的结合。同时,还应注意烘烤过程中的安全操作和烘烤后的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A加工的烤板方法:

PCBA加工的烤板是一个关键工序,旨在蒸发多余水分,使电子元器件和PCBA基板的湿度达 ...

这资料太详细了,多谢坛友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