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无法使用RTOS内核感知进行调试。

楼主(2025-10-04):
在CubeIDE中使用RTOS内核感知查看多个线程上下文时遇到问题。启用RTOS内核感知后,调试器不断断开连接。
使用GDB服务器进行正常调试功能正常。
启用RTOS代理后,启动时暂停调试器会导致控制台打印以下错误:
Update threads. Failed collecting threads
随后出现:
Lost connection to GDB Server Proxy stopped.
然后调试器断开连接。
完整控制台日志:
STMicroelectronics RTOS Proxy. Version 0.9.2
Loading RTOS driver... FreeRTOS
Connecting to GDB server on port: 61234 ... Connected
Listen for GDB connection on port: 60000 ... Connected
Failed reading: xList.pxNext.pwOwner
Update threads. Failed collecting threads.
Lost connection to GDB Server
Proxy stopped.
FreeRTOS版本:"V9.0.0"
处理器:STM32H7

网友A(2025-11-07):
若RTOS内核未正确启动,调试器可能因无法识别线程上下文而断开

网友B:
检查启动文件是否跳转到RTOS的调度器函数,而非直接进入main()

网友C:
通过调试器观察程序计数器是否指向RTOS内核的入口函数

网友D:
错误的中断优先级或未正确实现上下文切换可能导致内核崩溃

网友E:
检查上下文切换汇编代码是否正确保存/恢复寄存器

网友F:
多线程调试时,频繁的断点触发或内存访问可能导致调试器超时

网友G:
高优化级别可能导致调试信息不完整

网友H:
检查.ld文件中堆栈大小和内存区域划分

网友I:
建议从内核启动流程和调试器稳定性两方面入手排查

网友J:
RTOS代理版本估计可能不兼容

网友K:
线程列表访问冲突?

网友L:
SWD/JTAG接口的时钟频率、稳定性或引脚复用配置不当,可能在高频率调试时丢失连接。

网友M:
可能未正确配置configUSE_TRACE_FACILITY或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导致内核感知调试所需的信息未生成。

网友N:
更新RTOS代理和工具链

网友O:
降低SWD时钟频率

网友P:
禁用低功耗模式

网友Q:
检查调试接口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