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定时器输出PWM波形偶尔失步,逻辑分析仪显示异常边沿

楼主(2025-10-05):
我在用定时器做PWM输出时,发现有时候波形边沿会错半个周期,像是脉冲被“吞”了一样。逻辑分析仪抓到几次这种异常,但不是固定周期出现。我尝试调整时钟分频、关闭DMA触发,都没明显改善。

网友A:
我建议在输出口并联个轻微负载电阻,看是不是空载状态下更容易错位。

楼主:
这种情况我以前遇过一次,最后是因为更新比较值时机没卡准,导致中断冲突了。

网友B:
你用的是哪种模式?如果是中心对齐模式的话,可能是更新事件触发得太频繁。

网友C:
我建议你把ARR更新放到定时器停止状态下试试看,有时候能避开。

网友D:
我感觉可能跟主频抖动或者中断优先级也有关系,可以排查下。

网友E:
我印象中如果GPIO口配置成复用模式太晚,也会出现短暂乱跳。

网友F:
可以试下加个示波器触发抓波,确认是硬件层的抖动还是寄存器更新问题。

网友G:
是不是你PWM频率比较高?如果超过几十kHz可能DMA或者总线负载也影响。

网友H:
我曾经调试电机PWM信号时也出现过类似现象,最后是死区设置错了。

网友I:
其实逻辑分析仪看到的偶发异常,有时也跟采样点对齐误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