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ADC采样结果偶尔跳变,怀疑和DMA传输有冲突

楼主(2025-10-05):
在做多通道ADC采样时,发现偶尔有一个通道的值会突然跳很高,然后又恢复正常。采样是用DMA循环传输的。单步调试看寄存器没问题,怀疑可能是DMA和ADC触发的时序有点错位。

网友A:
可以考虑用双缓冲DMA,看是不是切换瞬间数据乱了。

网友B:
你是不是在采样结束回调里又修改了ADC配置?那可能打乱DMA节奏。

楼主:
多通道扫描模式下如果没开连续转换,容易出这种“卡顿”。

网友C:
我之前遇到过,是DMA缓存没清空,残留上一次的数据。

网友D:
有时候地线噪声也会造成ADC值飘高,尤其是模拟地没分开。

网友E:
可以试着加点采样平均,看跳变是不是随机的。

网友F:
我觉得也可能是某个通道输入阻抗太高,采样保持时间不够。

网友G:
要不你关掉DMA,用单次模式采几次看看,是不是还会跳。

网友H:
我怀疑是DMA半传输中断没处理好,造成错位。

网友I:
这种情况我加了个互斥锁保护ADC启动就好了。

网友:
多通道共用一个采样保持电容,当通道切换时,前一个通道的电压可能对当前通道产生干扰,导致采样值跳变。

网友J:
电源噪声与参考电压不稳定

网友:
若DMA配置为连续模式且ADC为连续转换,可能导致数据错位或覆盖

网友K:
缓冲区太小,DMA 持续搬运,很快覆盖

网友L:
改为单次转换模式,每次触发后仅转换一组通道,避免连续切换导致的干扰

网友M:
采样值 大多数时候是稳定的、合理的?

网友N:
推荐用于连续采样,但要注意缓冲区管理

网友O:
在DMA传输完成中断中检查数据合理性

网友P:
DMA 缓冲区中的数据排列是按通道顺序依次存放的

网友Q:
外部干扰最小化,例如电源噪声、电磁干扰等。

网友R:
ADC配置正确,特别是采样时间和分辨率。

网友S:
使用低噪声LDO供电,并在VREF+引脚并联去耦电容

网友T:
增加采样时间

网友U:
每次传输完成后关闭DMA和ADC,重新配置后再启动,避免数据错位

网友V:
在ADC输入引脚加RC滤波电路

网友W:
DMA传输的优先级和中断配置。

网友X:
DMA缓冲区未及时处理,新数据覆盖未读取的旧数据

网友Y:
将DMA数据宽度从Half Word改为Word

网友Z:
可能是DMA与ADC时序错位导致的吧

网友AA:
电源噪声造成的?

网友AB:
采样时间不够吗

网友AC:
DMA模式错误?未启用循环模式导致传输结束后数据错位。

网友AD:
加电源滤波

网友AE:
启用连续转换模式,ADC持续输出新数据,避免单次模式导致最后一轮转换滞后。

网友AF:
采取均值滤波

网友AG:
取多次采样的中间值减少突发噪声影响。

网友N:
优化电源、布线和采样时间,减少外部干扰。

网友AH:
降低高频噪声。

网友AI:
ADC 引脚受到干扰、参考电压不稳、接地不良

网友V:
加滤波电路

网友W:
先关闭多通道模式

网友AJ:
采样时间不足

网友O:
在ADC引脚并联滤波电容

网友AK:
排查电源与参考电压稳定性

网友AL:
确实可能在采样回调中改了ADC配置,这样会影响DMA的正常运作。应该避免在采样回调中更改ADC设置。

网友AM:
使用双缓冲区 或增大缓冲区大小。

网友AN:
电源噪声大和参考电压不稳定可能导致传感器读数不准确,需要检查电源滤波和电压基准稳定性。

网友AO:
应该是DMA内部时许问题

网友L:
检查ADC输入引脚信号是否稳定,排除外部噪声干扰。

网友AP:
DMA中断被定时器中断打断,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AQ:
ADC 时钟过高、未正确同步、采样时间不足

网友AR:
可能是DMA传输中断处理不当导致数据错位,检查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AS:
RC滤波电路在ADC输入引脚可降低噪声,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AT:
地线噪声可能导致ADC读数偏高,尤其模拟地线未分离时更明显。

网友AU:
记录异常值出现频率,定位问题规律

网友S:
使用单次转换模式

网友AU:
手动重新触发 ADC

网友AV:
在ADC输入端加RC滤波。

网友AW:
采样值随机跳变,尤其在电机运行或高频信号附近。

网友L:
结合示波器、串口日志 定位问题。

网友AX:
输入信号稳定但采样值跳变,说明问题在 ADC/DMA 配置或缓存同步。

网友AY:
DMA 模式不对、缓冲区未对齐、未正确循环、传输未及时处理

网友Q:
DMA传输完成回调函数中正确处理数据,避免数据覆盖或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