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低功耗模式下RTC唤醒时间偏差较大

楼主(2025-10-05):
设备进入STOP模式后用RTC定时唤醒,设定5秒,实际测量有时是5.2秒,有时5.8秒。感觉唤醒时间不稳定。我查了LSE振荡器稳定性,但没发现明显问题。

网友A:
也可能是电源掉压造成的时钟缓慢。

网友B:
我觉得这主要跟LSE晶振的启动特性有关,温漂也有影响。

网友C:
STOP模式下RTC计数精度确实会有波动。

网友D:
你可以尝试用外部晶振更高精度的那种试试。

网友E:
是不是在唤醒后有些代码初始化耗时被你算进去了?

楼主:
我记得ST官方有个补偿寄存器可以校准RTC。

网友F:
你可以把RTC校准值调小点,误差能压到±100ppm。

网友G:
我怀疑你唤醒后测量方式有偏差,逻辑分析仪对比更准。

网友H:
我的做法是用GPIO翻转计时,这样能排除代码执行时间。

网友I:
LSE晶振封装太小的时候散热差,容易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