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CAN总线通信稳定,但偶尔会漏掉几帧数据

楼主(2025-10-05):
用CAN普通模式通信,波特率250kbps,收发都正常,但长时间运行后偶尔少几帧。没有报错标志,滤波器也设好了。怀疑是不是FIFO溢出或者中断响应不及时。

网友A:
要不换LL驱动试试看,更轻量。

网友B:
你试过开双FIFO接收吗?那样溢出几率小些。

网友C:
我觉得更像是中断没及时清掉。

网友D:
检查下RX FIFO的满标志,是不是被覆盖了。

网友E:
我以前是因为NVIC优先级太低,CAN中断延迟。

网友F:
有时接收缓冲太小,几帧挤在一起被丢了。

楼主:
如果你加了CANFD或者扩展帧混发,也容易出这种问题。

网友G:
建议测下CAN总线负载率,有时候太满也会掉包。

网友H:
你上位机那边有没有确认丢帧?可能是接收端漏。

网友I:
我记得HAL库有个已知问题,长时间收数据会漏中断。